请教:5V的AT89C52如何与3.3V的12864液晶连接并驱动?

楼主(2008-08-01):
请教:5V的AT89C52如何与3.3V的12864液晶连接并驱动?
准备开始学驱动点阵的LCM。但是有一个疑问没能弄清楚,在此请教各位:
12864的DateSheet上说明工作电压是3.3V,可是AT89C52工作电压是5V。如果直接把89C52的IO直接连到12864的D0-D7是否会不能正常工作?例如显示不正常?LCM寿命缩短?或者LCM发热?
如果不能,是否需要加入电平转换电路?例如下面的思路:
1.在89C52的IO与LCM12864 D0-D7之间串接电阻,阻值在100欧姆-1K之间选择,是否可以?
2.设计电路特意选择89C52的P0口,利用它是开漏输出特性,并加上拉电阻拉到3.3V,这样是否可以?
3.加入MOSFET构成的5V-3.3V电平转换电路,这样应该是可以的。(但是,成本好像太贵了点)
4.使用例如244等3态缓冲IC,应该也可以吧。(不确定,不过我手上也没有这类IC)
请教用过的各位,应该如何连接?或者不需要特意处理这部分的接口?

网友A:
用方案2应该可以

网友B:
先看下资料

貌似12864的屏有宽压工作的。

网友C:
为什么不直接买5V电源的12864液晶?

为什么不直接买5V电源的12864液晶?

楼主:
回2,3楼:目前正是P0+R,但是仅有八条IO,其他的暂时串一个电阻,但是初步调试----------失败中。尚在努力调试。
回4,5楼:LCM是3.3v的不是宽电压的。如果我有5V的就好了。“为什么不吃肉呢?”

网友B:
你实在要转换就转换吧

看看液晶IO的最高输入电压是多少,如果是VCC+0.7V,一排二极管搞定。

网友D:
用一个4.7K上拉到3.3V即可

单片机工作于5V,3.3V就能被认为是高电平了。
由于单片机内部弱上拉,外接4.7K之后就被拉到3.3了低电平时4.7能被拉成低。所以不会有影响。

网友E:
这不扯得吗?

网友F:
直连即可

去看看89C52的器件手册自己找出为什么可以的答案,进一步弄清什么情形下可以直连,什么情形下必须进行电平转换。

网友G:
背光一般4.2V,IO应该可以直连,害怕加电阻

楼主:
谢谢各位答复

谢谢各位的答复.
回8、10楼:我并非怀疑89C52和LCM之间的高低电平定义有冲突。而是怕IO电压高于LCM驱动IC的供电电压对LCM有影响。
今天量了一下,LCM供电3.3V,D0-D7我直接连到89C52的P0口,并加上拉电阻到LCM的3.3V。其他控制脚(RES,/WR,/RD等)只能串一个680欧姆电阻连到89C52的p2引脚。量RES脚高电平时LCM这边电压有4.32V,高于3.3V。会不会有问题?比如对LCM驱动IC造成伤害?
初步调试,发现升压电路已经启动,可以在外部接的104电容上量到8.8V电压。但是还不能显示。怀疑自己中......努力~~~

网友H:
回答

使用16245集成电路转换,很方便的。价格不高。一边接5伏特的电源,另外一边接3.3伏特胡电源就可以。

网友I:
直接解就行了

89C52才多大一点高电平驱动能

网友J:
標準51是弱上拉,直接接都可以的

不工作可能是其它原因

网友K:
你可以将MCU换成3.3V的LV版本啊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