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者 大家帮看看 (部分参考)

楼主(2007-05-24):
#include <c8051f020.h>                    // SFR declarations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char data keyflag;   //定时器2和键盘中断标志  (由int改为char,看好不好使)

//初始化配置
void config(){
    WDTCN=0x7;      //禁止看门狗
    WDTCN = 0xde;
    WDTCN = 0xad;
    //交叉开关配置
    XBR0=0x04;       //UART0的RX0,TX0连接到2个端口引脚
    XBR1=0x04;        //INT0联到P0.2
    XBR2=0x40;    //交叉开关允许
    IE |= 0x01;   //INT0中断允许

    P7=0Xf0
    OSCXCN=0x00;  //155页,内部振荡器,2M
    OSCICN=0x04;

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return;
 }

//延时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 x1)
{
        while(--x1)
    {   }
    return;
}

void ADC0_Init()
{
    REF0CN=0x02;           //143,外部基准 VREF0
    AMX0SL = 0x00;
    ADC0CF = 0x01;        //119 AIN0,AIN1为+,-差分输入
    AMX0CF = 0xfc;        //?转换时钟周期为最大值32,内部放大器增益为1
    ADC0CN = 0x8c;        //123,定时器2益出启动ADC转换,数据右对齐
    //设置定时器2
    //RCAP2=0x        //196 转换率为???
    T2CON=0x04;
    CKCON |= 0x20;        //T2M=1 定时器2使用系统时钟

    EIE2 |= 0x02;        //15,允许ADC0转换结束的中断请求
    //EIP2 |= 0x02;        //17,ADC0转换结束中断为高优先级。
}
void keytab()
{
     unsigned char idata   scancode;
     unsigned char idata   keycode;
     //P7口高4位对应接上拉电阻的4行,低4位对应无上拉电阻的4列。

    delay(200);               //有键按下,去抖动
    if((P7 & 0xf0)==0xf0)   return;  //如果检测不到,推出键盘处理程序

    scancode=0xfe;
    while(scancode !=0xff)     //循环扫描是否有键按下
    {
            P7=scancode;
            keycode=P7;
            if((keycode & 0xf0)!=0xf0)        break ;  //说明有键按下
            scancode=((keycode<<1)|0xf0);
    }

   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   if(keycode==0x77)/////key1
           {

        ACC=12; //1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code==0x87)////key2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ACC=34; //2
        }

    _nop_();

     P7= 0xf0;
//    IE |= 0x01;    //键盘中断允许
//    EA=1;
    return;
}
void Key_Int0(void) interrupt 0 using 3
{
    IE &= 0xfe;
    //delay(100);
    if (keyflag==0) keyflag=1;   //相当于键盘处理程序执行完后才能再次接收按键,否则不进行键盘处理
    IE |= 0x01;

}

网友A:
LZ你让干什么?

看了也不知道你让干什么,说详细点

网友B:
在咱群里问,这么点小问题,还用拿贴帖子吗

在咱群里问,这么点小问题,还用拿贴帖子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