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VISION3中的C8051F310仿真调试中怎么没有C2接口选项

楼主(2007-05-25):
我用的C8051F310和U-EC3,USB接口适配器。用KEIL51的uVISION3,在DEBUG选项中选USE:Silicon laboratories c8051,在SETTING中选USB Debug Adapter 1.3.0.0,但只有JTAG怎么没有C2选项呀?我可以烧程序进行调试,但断线很频繁。而Silicon Laboratories IDE中就可以选USB,然后选C2接口。

网友A(2017-02-17):
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。

有专门的keil驱动,不需选择C2接口

网友A(2017-04-26):
引用 网友B:
有专门的keil驱动,不需选择C2接口

谢谢指教,现在已经玩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