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两个串口的便宜51单片机

楼主(2007-05-2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ST的uPSD单片机,双串口,性价比高

   华邦的W77系列也不错,哎一不小心又给芯片厂家作广告了。

网友B:
syncMOS有个,不过没用过,

W77E58也降价了吧,
DS80C320便宜,但是没有ROM,

网友:
C8051F020

网友C:
需要两个串口时

我一般是加一片89C2051。好像这样成本最低。

网友D:
2楼的推荐不错

华邦的质量很好

网友E:
我喜欢用软件模拟一个串口。

网友F:
加一个STC12C2052就行

然后主单片机和STC12C2052用并口通信

网友G:
用模拟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