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,-1 方波求助

楼主(2007-05-25):
个人画的个 方波电路   555  3脚输出1KHz左右的方波   经比较器后输出+5V,-5V的方波

使用环境为 密封容器内

请大家看看 电路及器件选择是否可行,是否有稳定性方面的隐患

网友A:
电源有+5V,又有Vcc

网友A:
要输出+5V~-5V方波

不必用555,只要用一个运放即可,接成多谐振荡器。

网友B:
直接用一个比较器全搞定啊

另外,+-VCC需要高一些,运放输出一般都达不到VCC。

楼主:
只用一个比较器 有点问题搞不清 求教

用运放构成多谐振荡器  是这样接吧
可是 若初始 Vo为正电压  R2 R3分压后 接入运放的3脚   当Vo通过R1对C1存电,使运放2脚大于3脚时  输出反置  Vo为负电压  C1开始放电  低于3脚电平后再次反置

但如果一开始 Vo = 0呢??
那就什么也不会发生?!!!!!!!!

还有就是这个电路稳定吗??

就是弄不懂这个所以一直不敢用  才用了个555  片子

望指点

网友C:
多谐振荡器振荡器不知道

但是,你的电路如果对方波的上升(下降)沿要求比较严的话,普通的运放好像达不到要求

网友B:
用软件仿真一下

或者硬件搭一下,差不多就那样子。不过比较器要选双电源推挽输出的。

网友D:
问一下,你那图片撕纸效果怎么搞的,故意的?还是?有点

楼主:
9楼 故意的 有个小软件

SPXInstantScreenCapture           我怎么传呢??

我认为 6楼那个图  起始 Vo = 0的话 什么也不会发生。。。。。。。
那要想使它工作该怎么弄呢??

网友A:
6楼的图没有错,放心使用

电路是否稳定,这里的稳定显然是指频率的稳定性。这个电路的频率稳定性和555一样。
方波频率为1kHz,普通运放输出的上升下降沿也没有问题,估计在10-20us左右。如果嫌边缘不够陡,用输出摆动速率比较大的运放。

网友E:
可以

用运放完全可以

楼主:
求教

再问下 ,  对于我六楼画的图  比较器2脚开始时不加触发信号就可以正常使用????
可是我认为 2脚没信号触发,Vo = 0 的话 一开始是什么也不做的吧

要想这个图能输出方波,初始时若2脚没触发信号,Vo 也得有个上拉什么的吧

大家能否给我讲下这个图???

对于比较器 如果2脚电压和3脚电压相等 都为 0V ,那它输出是什么???
维持原态??  是临界状态???

楼主:
。。。

难道是说 初始时  2脚和3脚电压相等,所以Vo会随机等于+5V 或 -5V ???
然后振荡开始???

那么 输出方波的频率就是 f = 1/[2R1*C1*Ln(1+2*R3/R2)]
则 R1 = 4.7kΩ  C1 = 0.1uF  R2 = R3 = 2KΩ

电流大约为1mA ,这样选可以吗??
请推荐一个运放

8楼说的 双电源推挽输出 是什么啊??
讨饶大家了  真不好意思

网友A:
即使运放是理想的

开始时两个输入端电位均为零,输出也为零,由于电阻中的热噪声,此电路也会开始振荡。

双电源推挽输出,就是普通运放采用的输出形式。比较器多数是开集(开漏)输出,推挽输出的很少见。

楼主:
成功

使用6楼 电路图 运放选择741 在EDA中仿真成功
一会去搭个图试试  实际如何
谢谢大家
参数如 14楼  R4选了1K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