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25FL016 写数据的问题

楼主(2008-08-01):
FALSH 芯片是不是只能先擦除才能写数据,而且只能擦除整个扇区,
当我想只写一个或几个字节数据时,这样先前存的其它数据都会被擦除掉,好像只能先把数据保存到另外的区间,但这样由于一个扇区有64Kbyte,如果保存到RAM中,需要的容量太大,我用的单片机只有1k的RAM,如果保存到另外的扇区,这样就需要擦除两个扇区、读两个扇区、写两个扇区的时间,需要时间就会很长,请问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处理,才最方便省时。

网友A:
FALSH芯片就是这种特性

要么你就换小扇区的FALSH芯片要么就换EEPROM芯片
S25FL016本来就不适合用来存放需要频繁更改的数据

网友B:
还是用eeprom吧

楼主:
回LYJIAN

lyjian:
上次谢谢你了,按照你的方法,在5V系统上用3V的S25FL016,我已经成功用上了,但现在又遇到了上面的问题,要找其它芯片的话,时间上已经来不急了,有没有其它的办法,这个芯片是否能按页擦除。

网友C:
这个是串行FLASH,与一般的FLASH不同

擦除以页面为单位,写入可以以位为单位。LZ好好消化一下DATASHEET

楼主:
回楼上

楼上,请问一下你用过S25FL016,或者其系列芯片没,如果你知道怎么样页擦除,请教我一下,不胜感激。
DATASHEET里没有提到页擦除命令,只有扇区擦除和整个芯片擦除。

网友A:
你可以换其他支持Page Erase的芯片

如Atmel的45DB161
St的25PE16
等等

网友C:
应该说我没描述清楚,擦除的单位是Secto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