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络控制芯片RTL8019的驱动问题

楼主(2007-05-25):
关于8019AS的问题,无法接收数据,数据也无法发送到网上,用sniffer监听不到,读写寄存器都正确,读写RAM 0x4000~5fff没有问题,就是无法从网络上接受数据或者发送数据上网.

硬件也查了好几边,应该是没问题

希望大家帮帮忙,比较急,有这方面经验的请指教

rayzhongr@126.com 我的邮箱,望指教

网友A:
把硬件也给大家看看好帮你出主意

   自信但不能自负,您怎么就那么肯定硬件没问题。

楼主:
初始化程序

void etherdev_init(void)
{
    RESET=1;
    Delay(0xff);
    RESET=0;
    Delay(0xff);
    CR=0x21;
    PG0_DCR=0xc8;
    PG0_RBCR0=0x00;
    PG0_RBCR1=0x00;
    PG0_RCR=0xcc;
    PG0_TCR=0xe0;
    PG0_ISR=0xFF;
    PG0_IMR=0x00;
    PG0_TPSR=0x40;
    PG0_PSTART=0x4c;
    PG0_BNRY=0x4c;
    PG0_PSTOP=0x60;
    page(1);
    PG1_CURR=0x4d;
    PG1_PAR0=UIP_ETHADDR0;
    PG1_PAR1=UIP_ETHADDR1;
    PG1_PAR2=UIP_ETHADDR2;
    PG1_PAR3=UIP_ETHADDR3;
    PG1_PAR4=UIP_ETHADDR4;
    PG1_PAR5=UIP_ETHADDR5;
    PG1_MAR0=0xff;
    PG1_MAR1=0xff;
    PG1_MAR2=0xff;
    PG1_MAR3=0xff;
    PG1_MAR4=0xff;
    PG1_MAR5=0xff;
    PG1_MAR6=0xff;
    PG1_MAR7=0xff;
    CR=0x22;
}

这是我初始化的程序,初始化后通过读BNRY和CURR的值来判断有没有接收到数据,可是这2个值总是差1,就是没有接收到数据,是不是我初始化有问题

楼主:
初始化

初始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?还有什么寄存器需要配置吗

网友A:
做过网络驱动的提提建议吧!

   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,帮不上忙。我遇到新东西,都是先找书,充充电,再找现成的代码看一看,回头再与书对照一下,然后就可开始调试了。如果有成功的评估板完成相似的功能的话,那就多试试,调试时对照着试,总能找到问题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