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实现音频频谱显示?

楼主(2007-05-25):
单片机怎样实现音频频谱显示?
在音频范围 10-20khz 里面要求 100hz 150hz 300hz 1k 5k 8k 10k 15k
频率里 用led显示出各个频段的音量大小
每个频段用8个led指示(显示)音量大小

用分立元件可以做成,现在想用单片机来实现不知道怎样搞

请教各位指点指点。

网友A:
a/d模数后就可以了

楼主:
请问能具体说说吗 软件怎样编写呢

楼主:
在关键是要把声音在各个频率上分解,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

在关键是要把声音在各个频率上分解,用FFT的话速度会不够快,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?

网友B:
AD转换之后软件滤波,把各个频段的信号滤出来

然后软件检波(就是取绝对值了),然后再平滑,根据大小驱动LED.

网友C:
自己做几个窄通滤波器,自然就把声音在各个频率上分解啦

网友D:
带通滤波不是正解

这种情况下 用迭代的 DFT (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)

网友E:
过去做谐波分析仪就是采用6楼的做法

网友F:
方便

用 平常人 的方法最快:)

楼主:
窄通滤波器?如果要用的单片机来实现呢

现在的功放 是如何实现频谱显示的
以前旧功放的 窄通滤波器 把声音在各个频率上分解来实现的

网友G:
有现成芯片卖啊

有现成芯片卖啊
好像是叫做友达2282什么的
具体型号你上友达电子网站http://www.e-youda.com看一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