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实用的课题项目  大家参与啊

楼主(2007-05-25):
电源仪器设备监控器
    该监控器完成对电源仪器设备的“电压”“电流”“温度”等参数工作状态模拟量(0-5V)的采集和显示并可上传PC机显示。同时,可以通过本身键盘和PC机设定0-5V模拟量输出和若干开关量接口,对设备的“电压”“电流”“故障”“急停”“开关机”等状态进行控制,实现“遥信、遥测、遥控、遥调”四遥功能。
设计要求:
1、带液晶显示界面,最好带菜单功能;
2、具备与PC机通信功能,配PC机软件(界面实用,美观大方);
3、自带键盘系统,可脱离PC机单独操作;
4、由单片机构成,成本低廉;
5、模拟量采集功能:接口最好有3组以上,模拟量为3组以上0-5V电平(A/D转换)并在液晶屏上显示出来,同时可上传PC机显示;
6、D/A转换接口两组以上,输出0-5V模拟量,可由键盘设定或由PC机设定并显示;
7、开关量接口若干(3-5)组均可;
8、具备与PC机进行通信的能力(最好是485)。
    各位大侠有何想法  有何意见的  欢迎讨论
当然  欢迎来信  singilzf@163.com

网友A:
想做项目就要花钱,玩玩,估计有能力的没几个人会陪你的

网友B:
呵呵,LS的太尖锐了。

网友C:
这个东西,用AVR单片机可能比较合适

困难之处可能不在单片机以及PC机软件。要进行控制,这个电源必须能够接受控制,也就是电源必须与单片机系统联合设计。如果是可调的开关电源,这对多数搞单片机的来说几乎是另外一个行业。

网友D:
不算难

但是工作量大,而且相当烦琐

网友E:
我出图纸,你做板子,如何

   哈哈,跟我以前的报警系统功能差不多,只少了一个DA变换部分,估计市场是有了,去找5位数的资金来,咱们一口气整它个10来块控制板吧!
   课题不难,但要不少投资,不适合个人。

网友A:
呵呵,是说的太直接了。

下次拐个弯说。
这课题没有很大的技术难度,但工作量不小,所以关键就是钱的问题了。
不会又太尖锐了吧。

网友D:
点子

楼上这话说到点子上了:)

网友F:
51单片机驱动不了ULN2803,怎么办?急求解

小弟系菜鸟一只,请教高手,帮帮忙……
我用ULN2803做的实验
实验情况:ULN2803的9脚接地,10脚接+12V,1脚接单片机IO口并通过270欧姆的上拉电阻接+5V电压来提高单片机的驱动能力,18脚经过1K欧姆的上拉电阻接+12V。
实验数据:ULN2803的1脚有很好的波形,Vmax=4.12V、Vmin=320mV。按道理这样的信号驱动ULN2803是应该没什么问题的,但是测得输出端18脚并没有输出信号。
怎么回事啊?
请各位高人指点迷津,小弟不甚感激。

网友G:
是不是OC输出?输出脚接一个4K7的电阻到12V,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