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旋钮转得快,计数就快,反之,就计数慢.各位觉得软件该怎

楼主(2007-05-25):
1.怎么判断人的手已经停止
2.如何实现“如果旋钮转得快,计数就快,反之,就计数慢”功能

楼主:
1.硬件方面用51的pca处理,是否比外部中断好一些?

网友A:
控制好采样频率,应该不难实现

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控制方案,十分人性化。

网友B:
51的外部计数

网友C:
晕....转得快本来就计数会快呀...

就像鼠标滚轮,你滚得快,页面翻得也越快。

网友D:
呵呵,00那个书页也翻的快

网友E:
楼主表达不清楚

估计楼主要说的是:旋钮旋转速度快,每旋转单位角度增加的计数值更多。
换言之,计数值增量与旋转角度增量并非线性关系,而是大于1的幂函数关系。
输入是数字量(例如脉冲数)的话,软件上完全可以做到,判断一下输入脉冲的时间间隔即可。如果是模拟量输入,例如旋钮转的是个电位器,那就要用非线性的模拟电路,或者线性转换成数字量后再软件进行非线性处理。

网友C:
有加速度吗?像我们的鼠标指针在控制面板里可以设置这个功

网友F:
传感器

用的是什么传感器?

楼主:
楼上的,我要用光电旋钮,可是不知道哪里有卖的

网友E:
那个东西叫光电编码器

网友F:
在网上查一下光电旋钮或光电编码器,然后按照说明书技术即可。

楼主:
我就找到一个惠普的编码器,还没有问价格,哪位给个价格呀?

楼主:
俺的思路

软件方面:
1.T0计算脉冲个数
2.T1每隔10ms计算速度v, 得到: 转速/每10ms
3.转旋钮->脉冲中断T0开始计数->10ms定时到,根据转速计算计数值

楼主:
补充

3.转旋钮->脉冲中断T0开始计数->10ms定时到,根据转速计算计数值,放入软件FIFO->主程序中处理并在LCD上显示

网友G:
同意第15楼的思路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

测频率的定时时间,我认为改成12ms,因为液晶显示器12ms就看不到残影,比这再快的显示没有意义,况且我还有数据传出去到主机

网友H:
光电的很贵,常用来定位,一般音响和仪表上用机械式的。

机械式的零售一般十几元一个。

楼主:
现在我想测脉冲的宽度来算速度

网友F:
可以

那当然是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