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8051F单片机的高电平和液晶模块高电平的匹配问题

楼主(2007-05-25):
有一个问题麻烦大家了,我用C8051F单片机控制OCMJ8X15B液晶模块,现在没有显示,我怀疑是电平匹配的问题,液晶模块的器件手册并没有给出输入高电平的最小值,只写了“输入引脚电压:5V”。
请问有用过OCMJ8X15B液晶模块的吗,需不需要加电平转换?

网友:
C8051F就比较好办了

C8051F的IO口可以耐5V电压,输出口设为开漏,并用电阻上拉到5V,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太感谢了!

太感谢了!

网友A(2009-03-20):
c

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