俺也没看过,只是在硬盘中用 硬盘+序列 搜出来的**

楼主(2008-08-02):
昨日将网卡地址读出,不知能改否???

俺的网卡序列号:
DISK-IC25N040ATMR04-0MRG254KBDBA7HPDBA7HP

序列号是能改的,但不知后面的"MRG254KBDBA7HPDBA7HP"是如何及从何读出.

再请教:
硬盘序列号有最简单的方法读出吗???

谢谢!!!

请教之中给个俺调试通过的参考程序.因为网上胡说八道的也很多.

再次感谢!!!
相关链接:http://blog.**/hotpower/142514/message.aspx

楼主:
自己坐沙发等着好心人~~~

楼主:
很郁闷~~~现在才知求人难呀...

网友A:
看来有软件要发布了……

楼主:
菜农脑子里总有十万个为什么???痴情终有好报~~~

阶级敌人必将灭亡~~~

原来那是硬盘序列码:MRG254KBDBA7HPDBA7HP

老花眼没看见软件上写明了~~~

为感谢看客,在给个链接和免费的源码及应用程序~~~

谢谢大家了~~~
相关链接:http://blog.**/hotpower/142622/message.aspx

网友B:
奇怪, 菜农咋不待地里好好种菜呢?

网友C:
给老hot篇**.

晕,没传上,在下面:修改硬盘序列号

网友C:
晕,没传上,限制300k

网友C:
强烈**老hot 玩这个.

硬盘的号码有时候是需要改变的,这是因为有些软件的许可证号码是和硬盘号码有关系的。

要是老hot把限制硬盘物理序列号搞定了,以后还咋用破解软件哇.

网友D:
一切关于电子的东东都是老hot的追求

    真的很佩服老hot叔,一切东西终将被你征服,强人 啊

网友E:
搞得什么东西啊,还要搞硬盘号锁,累不?

网友F:
能不能把我的手机号改成88888888啊.

楼主:
倒塌了~~~4种IO战法全读出为0,看来要改变战术了~~~

谢谢各位!!!

请明白人看俺哪里出错了...

谢谢!!!

#define   HDC_FIXED             0x3F6
#define   HDC_FIXED_IRQ         0x02

#define   HDC_SDH               0x1F6
#define   HDC_STATUS            0x1F7
#define   HDC_COMMAND           0x1F7
#define   HDC_DATA                 0x1F0
#define   HDC_COMMAND_READPAR   0xEC
#define   HDC_STATUS_BUSY       0x80

    int al;
    int i;
    WORD pw[256];
//方法0
    outp(HDC_FIXED, HDC_FIXED_IRQ);
    outp(HDC_SDH, 0xA0);
    outp(HDC_COMMAND, HDC_COMMAND_READPAR);
    while(inp(HDC_STATUS) & HDC_STATUS_BUSY);
    for   (i=0; i< 256; i++)
    {
        pw = inpw(0x1F0);
    }
/*方法1
    while  (inp (0x1F7) >= 0x80);//读取ATA设备的命令
    outp(0x1F6, 0x0A0);
    outp(0x1F7, 0x10);
    while(inp (0x1F7) >=   0x80);
    if(inp (0x1F7) == 0x50)
    {
        outp(0x1F6, 0xA0);//读取ATAPI设备的命令
        outp(0x1F7, 0xEC);//读取ATA设备的命令
        while  (inp (0x1F7) != 0x58);
        for   (i=0; i< 256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pw = inpw(0x1F0);
        }
        __result = S_OK;
    }
*/
/*方法2
  //   wait   controller   ready
  //   0x1F7   status   register   (   READ   )
  // bit:0=1   command   execute   error
  //         1=1   index
  //         2=1   error   exist,   but   corrected   by   ECC
  //         3=1   data   request
  //         4=1   seek   end
  //         5=1   write   error
  //         6=1   driver   ready
  //         7=1   busy
//    while  ((al = inp (0x1F7)) >= 0x80);//读取ATA设备的命令
    while  (((al = inp (0x1F7)) & 0x50) != 0x50);//读取ATA设备的命令
//    if ((al & 0x50) == 0x50)
    {
  //   select   fixed   disk   0   or   1
  //   0x1F6   Sector   size/Driver   header   select   register   (WRITE)
  // bit:0-3   header   select
  //         4=0   first   disk,   1   second   disk
  //         5-7   must   be   101
        outp(0x1F6, 0xA0);//读取ATAPI设备的命令
 //   0x1F7   IDE   command   (WRITE)
  // 0001xxxx header   to   track   0
  // 001000LR sector   read
  // 001100LR sector   write
  // 0100000R read   verify
  // 01010000 format   track
  // 0111xxxx seek
  // 10010000 diagnose
  // 10010001 parameter   set
  // 11101100 read   disk   parameters   (UNDOCUMENTED)
  //   NOTE: L   =   0   :   normal,   normal   ECC,   L   =   1   :   long   status
  // R   =   0   :   error   retry, R   =   1   :   no   error   retry
        outp(0x1F7, 0xEC);//读取ATA设备的命令(read disk parameters)
    }
    while  (((al = inp (0x1F7)) & 0x58) != 0x58);//读取ATA设备的命令
//    while  ((al = inp (0x1F7)) >= 0x80);//读取ATA设备的命令
//    if ((al & 0x58) == 0x58)
    {
        for   (i=0; i< 256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pw = inpw(0x1F0);
        }
        __result = S_OK;
    }
*/
/*方法3
//    while  ((al = inp (0x1F7)) >= 0x80);//读取ATA设备的命令
//    outp(0x1F6,0xA0);
    while  ((al = inp (0x1F7)) >= 0x80);//读取ATA设备的命令
    if ((al & 0x50) == 0x50)
    {
        outp(0x1F6, 0xA0);//读取ATAPI设备的命令
        outp(0x1F7, 0xEC);//读取ATA设备的命令
        while  ((al = inp (0x1F7)) >= 0x80);
        if ((al & 0x58) == 0x58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or   (i=0; i< 256; i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w = inpw(0x1F0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*/

楼主:
不放弃,不抛弃,方法2让50岁的老农民终成正果~~~

哈哈~~~老花眼误事呀,不过一天的心血没白费~~~

可以安心耕地了...

楼主:
huangqi412**无效~~~俺虽然知道破法,但俺守法~~~

消灭敌人最好的手段是先了解敌人~~~

相关链接:http://blog.ednchina.com/hotpower/25728/category.aspx

网友G:
哈哈,恭喜50岁的老农民终成正果~~~

晕,竟然说俺人身攻击:-(

楼主:
尊重知识,尊重别人,尊重他人,尊重自己

楼主:
感谢huangqi412的"弱智"**~~~现在网上骗子太多

哈哈~~~红色黑客可不能受他们的蒙骗~~~

网友G:
尊重明白人,尊重不明白的,尊重弱智,尊重非弱智…

尊重菜农,
尊重菜鸟,
尊重不抛弃不放弃50岁终成正果的老农民…

网友H:
哈哈,很暴力

在Windows平台上直接通过IO地址操纵硬盘是很暴力,很危险.尽量用Windwos的API函数吧.

网友C:


网友I:
不跑气,不放气

老Hot还用IO操作玩啊

DeviceIOControl试试看,我偶尔会拿它来读硬盘的MBR

那个网卡MAC地址,怕是跟主控网卡芯片有关系,比如8019或其他的。
得,把网卡的93C46摘下来,用单片机写吧,电工都会啊。

楼主:
倒塌了~~~不是俺喜欢暴力,而是不知用什么LIB文件

加入了winioctl.h头文件,也有GETVERSIONINPARAMS能定义,可是不知加入什么LIB~~~

所以先用IO应急~~~也好这样就会了2种方法~~~

楼主:
哈哈~~~API是挡不住俺的~~~在CVI上全部搞定~~~

楼主:
IO读确实很暴力而且有时读错误,DeviceIOControl比较正常

不过用多种方法读对敌人是个打击~~~不过还是难防~~~

网友J:
17楼xwj,确实不厚道

   变成人身攻击了,晕......

   好久之前用过修改硬盘卷号、修改网卡MAC地址的软件......

楼主:
修改硬盘卷号是假的~~~网卡MAC地址可以改注册表

今天看了有关网卡MAC地址改注册表并经过ipconfig/all验证的**,没试...
而且有的机子用netbios()测不出来...十分的郁闷~~~

搞了2天这个终于明白许多~~~

感觉还是真的硬盘序列号比较可靠~~~

网上改硬盘卷号基本都是硬盘逻辑序列号,每次格式化都可以不同,而且可以修改.

网友K:
敬佩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对于各位高手的敬佩如滔滔江水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再搞个连环画~~~

哈哈~~~俺喜欢暴力~~~现在俺的古董各地用户还在用~~

它比windows差不到那去~~~

直接写屏,支持鼠标,数据库...总之里面布满了暴力和"**"~~~

网友L:
我是用现成DLL读的

楼主:
哈哈~~~夺取"政权"就得用暴力~~~

今天俺对农友说要搞CMOS,要重出江湖...

他说: 到时我到监狱去看你...

我晕~~~所以只好罢手到此为止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