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93大家了解多少?

楼主(2008-08-02):
     有使用过LM393有朋友,来聊下,LM393的工作电压是2V-30V。
但在使用的时候,低于4V就工作不正常了。(左边一路,工作电压要高于3.7V。右边一路要高于4.0V)。这是为什么?知道的朋友说说看!

网友A:
真是这样的话楼主可以找厂家索赔了

网友B:
首先确认你的IC来路(货源)

其次是你的电路

网友C:
输出要上接,工作电压4V以上要的。

网友C:
输出上拉

网友D:
输出严重超载拉低苍天?!

网友E(2012-04-04):
你的基准电压是不是取太高了。

网友F:
共模电压范围超过了没有?厂家给参数不会乱给的,注意看下厂家和型号是不是一样的。

网友G:
经常用393/339的路过,最低用到3V,没发现问题。
注意输入范围:25度时为0 ~ VDD-1.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