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问题,IIC为什叫IIC?

楼主(2008-08-02):
我在网上搜到好像是"Innovation Information Center 革新情报中心"的缩写
不知道对不?

楼主:
找到了...

I2C-(Inter-Integrated Circuit)总线是一种由PHILIPS公司开发的两线式串行总线,用于连接微控制器及其外围设备。I2C总线产生于在80年代,最初为音频和视频设备开发,如今主要在服务器管理中使用,其中包括单个组件状态的通信。例如管理员可对各个组件进行查询,以管理系统的配置或掌握组件的功能状态,如电源和系统风扇。可随时监控内存、硬盘、网络、系统温度等多个参数,增加了系统的安全性,方便了管理。

网友A:
和我有点像,边查边问,有时候还没人答,就已查到答案

网友B:
我是先查了再问,

所以通常没问题可问
而一旦问出来也没人可答

悲哀ing....

楼主:
这样的东西有时很难查...

有些东西搞不明白,只有瞎撞.......

网友C:
一个"I"一根线~~~

网友D:
大叔的意思是用两个“I”在“communicate”?

网友E:
re

我是先查了再问,

所以通常没问题可问
而一旦问出来也没人可答

悲哀ing....

...调子很高啊.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