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简单小问题

楼主(2007-05-26):
EPROM,就是用紫外线可擦除程序的东东,外面要密封一下,不知道用什么东西贴住可靠一些,听说一般阳光几个小时也会擦除程序,那么没有阳光的白天几天或几个月也有可能了?所以问一下怎么贴住可靠些,起码能保证三五年不出问题才行,以前还真没用过这种存储器.我用一般标签纸在实验室几天就自己脱落了,晕,劣等货.

网友A:
用金属薄膜的最好,也可用过去软盘防写的帖或香烟的锡纸

网友B:
EPROM在室内光线下可以保持一年

夏季直射阳光下可以保持2-3天。当年没有紫外擦除器,就是放到太阳下面晒。
当然最好是贴住窗口,用普通标签纸即可。如果不放心,用包香烟的铝箔。

网友C:
楼上说得不错。用一般的标签纸不好。如果实在没有,就把标签纸涂黑来顶替。

网友D:
用包香烟的铝箔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