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关于数字滤波问题

楼主(2007-05-26):
最近在使用一款PWM输出的数字传感器做产品。PWM周期为10ms左右,输出占空比在30%-70%之间,起初发现LCD显示的数据小数位跳动频繁,于是我把测量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PC机上观察发现,测量数据的低字节跳动,在不改变测量环境的条件下,最大测量数据和最下测量数据相差十几个T。
   后来我使用过平均值滤波和去极值平均滤波,数据虽然稳定了,但时间一长数据还是会有跳动的。不知哪位大虾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拿出来分享一下。
先谢过各位好心人了

楼主:
请各位高手帮帮忙

请各位高手帮帮忙,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数据能保持稳定,而不出现这种跳动。我们要求长时间离散<0.01,可是跳动幅度要比这个大不少啊

楼主:
难道大家都没有遇到过吗?

难道大家都没有遇到过吗?
交流一下啊

网友A:
PWM + RC网络 ->直流 + 积分型AD.

网友B:
要加器件

网友C:
同意四楼

你的前线通道有问题,不是平均的问题

楼主:
还是不太明白啊

先谢谢各位大虾。

我们之所以选用PWM输出就是为了降低成本,省掉AD的成本,这个样子就有点……
其实最低位是不准确的,只是客户要求显示分辨率必须到0.01,但精度是0.1。

我现在使用数字低通滤波算法能保持数据长时间稳定,但是数据变化速度比较慢,当有比较大的角度变化时,数据会慢慢的从现在的值变化到最后的值,这个过程比较慢,数据滯后严重。不知是否有什么好办法?
另外我采用平滑滤波也可以保持数据稳定,但会出现和上面相的问题。

网友D:
一阶滤波加幅值判断

当幅度小于某个范围后采用一阶滤波,当幅度大于一定范围后则快速响应……

网友E:
PWM信号

周期这么长,直接捕捉啊,然后取算出周期和高电平时间,通过除法计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