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程序问题!

楼主(2007-05-27):
ui, TE, FOR, TI
有些资料上有这样的语句:
uchar   i;
for(i=0;i<8;i++)
{
b=temp>>(8-i);
b=temp<<i;
……

请问i明明是用来记数,但为什么定义为uchar类型而不是uint呢?
有什么好的**方法能明确地辨别它们吗(uchar/uint)?

网友A:
因为普通的51单片机只支持无符号运算。

带符号运算需要调用库函数,效率比较低。

可以在变量前面加“ui_”,"uc_"……不过在一般的小小的单片机程序里没必要这么做。

楼主:
感谢mohanwei!

谢谢回帖!!
我想问就是那个例子中怎么就用int,怎么就用char呢?

网友B:
只是为了更好的区分数据类型,使一眼就能看数据类型

uchar表示unsigned char 无符号、无正负之分 的字符数
uint表示unsigned int  无符号、无正负之分 的整数

楼主:
谢谢,还是不太懂,补充一下:

i++是用来从1加到8,这个i应该是属于整数的加减运算,所以应该定义为int整数型呀,而char是字符型,怎么书中用char来定义这个整数i呢?

网友C:
uchar是8位的而uint是16位的,从1到8只需uchar就可以表示了

在8位单片机中,处理8位的数据当然要比处理16位数据又快又省存储啦。

网友D:
节省资源

单片机的资源很紧张,像这样的计数器用8位就够了。char只用一个字节,如果用int就用了2个字节,没必要。何况在计数时,单字节加比双字节加指令数少。不管是char还是int,在简单加法计数时,功能是完全一样的。

网友E:
补充一下

在C语言中
int类型为CPU寄存器位数,也就是说在32位中int为32位,在64位中int为64位。
但C对int有所限制必须大于或等于16位所以在8位机中其为16位。

而char类型就永远都是8位。

网友F:
大家别费口舌了

不知LZ是自学还是没好好学,连char和int的含义都分不清,和数学的整数混淆,反正是懒蛋加马虎蛋,这次请分清:char和int是计算机使用的数据类型,char是字符型数据(8bit),int是整型数据(16bit),看清了不是整数,平常所说的的整数是相对小数而言的,是数字的一种形式

楼主:
好!终于彻底弄明白了!

好!终于彻底弄明白了!
zhaoyu2005批评的对.感谢各位老大耐心教诲,

网友D:
搞清楚了就好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