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:教我这个电路板的.232.是应该接个公的,还是接个母的啊

楼主(2007-05-27):
请教:
我这个电路板是的 232 是应该接个公的,还是接个母的啊?
谢谢!
(是带针的,还是带凹的,还是两种都可以啊)

网友A:
差帮了,要对应的

网友B:
针孔都一样,最好还是针

网友C:
做什么用?

要看你是插到什么地方。

网友D:
根据你的原理图,看不出啥,公母都可以,具体要看PCB封装

网友D:
看着这种图我就头疼

线连的乱七八糟,网络标号和连接不能很好结合起来,悬空引脚不打x,器件标注不规范....

这往往是犯错误的间接原因。

楼主不要生气,对事不对人。

网友E:
.232.

同4、5楼。

网友F:
要看设备类型

网友G:
具体问题具体分析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