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口的问题

楼主(2007-05-28):
单片机AT89S52的问题:p1.4口因为担心驱动后面的电路能力不够所以加了个4.7k的上拉电阻不幸烧了单片机。是不是4.7k太小使p1口的输入电流太大?该口的最大允许输入电流是多少?

网友A:
不会

一个4.7k的电阻是不会烧口的。

一般是哪里短路之类。

网友B:
肯定是别的电路引起的

楼主:
回gyt与conwh谢谢我在查查看

回gyt与conwh谢谢我在查查看。郁闷啊。一片好几块钱啊坏了两个哦。

网友B:
你用表量一下

网友C:
那就先查验好电路再上MCU了

网友A:
对对

一定要先查好线路,否则接上一块烧一块

网友D:
检查你的电源部分,一般的MCU即使IO对VCC或者GND

短路也不会很快烧毁,只是非常的热,及时断电就行,但是如果电压过高可能很快就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