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驱动不了ULN2803,怎么办?急求解

楼主(2007-05-28):
小弟系菜鸟一只,请教高手,帮帮忙……
我用ULN2803做的实验
实验情况:ULN2803的9脚接地,10脚接+12V,1脚接单片机IO口并通过270欧姆的上拉电阻接+5V电压来提高单片机的驱动能力,18脚经过1K欧姆的上拉电阻接+12V。
实验数据:ULN2803的1脚有很好的波形,Vmax=4.12V、Vmin=320mV。按道理这样的信号驱动ULN2803是应该没什么问题的,但是测得输出端18脚并没有输出信号。
怎么回事啊?
请各位高人指点迷津,小弟不甚感激。

网友A:
2803是开路门,这点楼主考虑了吗

网友B:
10脚为什么接12V.

网友C:
re

18脚是一直12v 还是多少?

网友D:
你的IO低电平要承受18mA的电流,小心超标准运行

网友E:
IO口出来加一个04看看,应该行了

楼主:
请问楼上的仁兄:04是什么啊?

楼主:
我的18脚,即1脚对应的输出端是一直通过一1K的电阻接+12V的

网友F:
上拉 4.7k

网友G:
上拉电阻有问题

1脚接单片机IO口并通过270欧姆的上拉电阻接+5V电压来提高单片机的驱动能力

单片机的上拉,你用270欧???

这样不行吧,一般都是4.7k

网友H:
04 就是74LS04 之类的反相器

网友I:
接单片机IO口并通过270欧姆的上拉电阻接+5V电压来提高单片机的驱动能力
这个错了

用270的电阻,肯定错了

网友H:
还没有好?

试一试,会不会是ULN2803坏了???

网友(2010-10-13):
用Uln驱动电机,一定要加上拉电阻么,如果不加,会产生什么后果啊,后果的原因又是什么呢

网友J(2013-10-20):
请问楼主,为什么我的光立方会出现以下情况:

我用的51片机,给P1.0口输出高电平,然后接到ULN2803的某个输入端,
理论上2803的输出端应该是低电平,但是单片机的IO口却被拉低,P1.0口电压为低电平。
请问是什么原因!谢谢!

网友K:
为何不用三极管?

网友L:
看你描述,没接错的话,应该是2803坏了。不过你这么接很不合理,楼上也说了,低电平的时候,单片机一个I/O就要吸18ma电流,8个I/O口就是140多ma了,自己看下手册,单片机有最大工作电流限制的。你用的什么单片机?你这种情况,如果单片机I/O可设推挽输出模式,就很简单了。

网友M:
引用 网友J:
请问楼主,为什么我的光立方会出现以下情况:

我用的51片机, ...

依规格书上来看, 一般的51直接驱动2803的能力是不足的, 因此IO脚会被拉低.

网友N:
直接驱动不了,就需要信号放大,51驱动能力弱,可以改电平方式,

网友O(2014-06-12):
你的使用方法有点问题,  输出端上拉一个4.7K 电阻再试试   应该就有波形了
另外 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