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51数据单元空间分配问题?????????

楼主(2008-08-04):
大概写一下,来说明我的问题。。

main()
{

while(1)
{
int i;
}

while(1)
{
int i;
}

}

在两个while中定义的都是局部变量,,,为什么KEIL C中编译后显示使用了两个DATA???我删了一个int i后就显示使用了一个DATA???这是为什么?
不是说局部变量是共享单元空间的吗??即使我定义无数个应该也只显示使用了一个DATA。。

网友A:
应该编译通不过才对

网友B:
不好的风格

网友C:
老X又在忽悠了,当然可以编译通过了。

我编译的结果是重叠的啊……

两个都删掉,9字节RAM,任意删掉一个,11字节RAM,两个都保留,也是11字节RAM…………很正确啊

网友D:
还要考虑优化级别的问题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