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obj文件

楼主(2008-08-05):
   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,一个网友用51+12864液晶做了一个俄罗斯方块的游戏,程序是共享的,看程序的时候遇到问题了,像12864液晶是用t6963c驱动的,可是程序中只给出了t6963c驱动程序的头文件,没有里面函数的具体定义,看到程序中有后缀为obj的文件,但是打不开。

    我想请教一下,是不是t6963c的驱动函数封装在obj中了呢,如果是怎么才能在kei编译器下修改呢?

    我把工程的文件截图传上来。

网友A:
這樣做一般是用庫文件的

obj可能也可以,obj是連接時用的.

楼主:
库文件的话应该可以看啊

  可是,这个obj文件打不开,即使打开里面都是二进制,我想知道原函数是如何编写的,有什么办法吗?

网友B:
编译时连接进去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