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connection to target systerm lost

楼主(2008-08-06):
我用KEIL uv3 写了一段C仿真程序。
点创建目标或者编译的时候都是0 ERROR;0 WARNING
可是点击开始DEBUG调试的时候就弹出connection to target systerm lost。
怎么办那!请教!

网友A:
看错误的意思是:和目标板没有连接上

你看一下,如果是用USB接口的话,有没有安装USB驱动啊。没装的话,肯定不识别接口的啊,所以连接不上。

网友B:
意思就是連不上吧

楼主:
没有用目标板。

我没有用目标板。
难道不连接目标板就不能仿真吗?

找个是我的程序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//定义一下方便使用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#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
#include <reg52.h>     //包括一个52标准内核的头文件

sbit P10 = P1^0; //头文件中没有定义的IO就要自己来定义了

char code dx516[3] _at_ 0x003b;//这是为了仿真设置的

void main(void)    // 主程序
{
    P10=0;//亮灯
    P10=1;//灭灯
    while(1); //程序挂起

}

楼主:
我使用一段汇编程序的时候不会出现问题

我使用一段汇编程序的时候不会出现问题

       MOV  A,#0FEH
MAIN:  MOV P1,A
       RL A
       LCALL DELAY
       AJMP MAIN
DELAY: MOV R7,#10
D1:    MOV R6,#10
       DJNZ R6,$
       DJNZ R7,D1
       RET
END

网友A:
我试了一下,可以仿真啊

    你用Kei 2试一下,估计是你用的Kei 3 软件的原因,换成kei 2 试一下吧

楼主:
用了UV2还是不行。

用了UV2问题依旧。

网友C:
project建立没有?

建立了,在project的option中有debug选项,选择仿真即可。

网友D:
project的仿真器设错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