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供串口数据记录仪、串口数据存储模块(SD)

楼主(2008-08-06):
串口数据存储模块:
  miniC-S301 是一个提供串口读写NAND FLASH、SD卡、CF卡的模块,其集成了FAT文件系统,用户利用串口,即可实现对NAND FLASH、SD卡、CF卡的文件读写操作。
  miniC-S301以其操作简单,功能强大,为需要数据存储的场合提供了简单、高可靠的解决方案。用户不用了解文件系统的任何知识,就可以通过串口实现对NAND FLASH、SD卡、CF卡等操作,文件格式可以订制,并和Windows兼容。同时该模块提供USB接口,方便用于将存储在NAND FLASH、SD卡、CF卡的文件读到PC中。

数据记录仪:
    miniC-S302串口数据记录仪,是针对需要进行数据存储的场合,可以将用户设备串口输出的数据以文件形式存储到miniC-S302中。同时本设备提供USB接口,通过该接口可以连接到PC,便于PC进行数据的拷贝等操作。
    miniC-S302串口数据记录仪,内部集成了完整的FAT文件系统,支持用户数据以文本、二进制等多种文件格式进行存储。存储设备可以是内置的NAND FLASH,也可以是SD卡。

    请联系www.minicreate.net

楼主:
用途

    用于仪器、工业现场设备的串口输出数据的存储。将数据存储于SD卡中,用读卡器即可将数据拷贝到电脑。或者这个设备本身就是一个U盘,直接接到电脑上,用USB接口就可以直接操作U盘得到里面的数据。

网友:
楼主这个用到隔壁那封机箱的地方太适合不过了

唯一怕要驱动不方便

楼主:
不用驱动的

    数据记录仪的功能是将串口所有的数据保存起来,不需要用户做任何开发。
    串口数据存储模块是需要用户写驱动的,这种比较适合嵌入到用户的系统中。驱动也就是串口驱动,非常简单。

楼主:
用于设备调试

   在很多场合,如果设备一个月出一次问题,定位起来非常困难。数据记录仪可以作为一个黑匣子,记录下软件的调试,非常有效。
   请联系www.minicreate.net

网友A:
作为设备调试使用

    对于嵌入式设备,很多不方便接电脑。如果设备随机出现问题,将很难定位。一般的做法是在程序中加很多打印。此时用我们的“串口数据记录仪”将可以将串口数据都保存下来,方便问题定位。

网友B(2013-06-13):
说的对,我们也做这个产品,不过是工业级的带隔离,支持32G的卡,FAT,FAT16,FAT32都支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