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如何设置奇偶校验位!

楼主(2008-08-0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UART设为9位模式

TB8/RB8为奇偶校验位数据
PSW寄存器的P位(PSW.0)位奇偶校验标志
发数据时TB8=P,接收数据时P=RB8

楼主:
这个地方理解一点

发送端我是设立奇偶校验位了
接收端如何判断这个奇偶校验啊
能否详细指教一下!

网友A:
把接收到的数据放入A中,然后检验P和RB8是否相同

P和RB8相同的话,数据OK,不相同的话,数据奇偶校验错误。

网友:
奇偶校验的能力实在有限,还是加点简单的校验码吧

网友B:
普通的用CRC16吧

网友C:
插句嘴

插句嘴,CRC16是芯片吗?怎样实现个奇偶校验.

网友D:
我也是第一次写通讯程序!

主从两个CPU之间就是单字节的传送(最多俩个字节)这样的用什么方式比较好!

网友:
一个可靠的通讯

需要有起始码+地址+功能码+长度+正文+校验+结束码等等,当然楼上的有些情况或许没必要这么复杂,网上应该有很多例子的,可以去搜搜,刚开始做通讯,去下载一个串口调试助手很有必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