兄弟们帮个忙,给推荐个不太贵的电流转电压的芯片

楼主(2008-08-06):
正常工作时100~300mA,12VDC电机堵转时最大电流4A,希望能在1A电流的时候,能输出1V左右的电压,体积要小(PCB实在太紧张),价格希望能控制在5个银子内。。。

哈哈,在MAX、AD、LT的网站上转了半天没找到合适的,兄弟们帮我推荐一个。

PS:直接串小电阻然后送MCU的AD口检测原理上也可以,但因为电阻功率的限制造成只选到了一个0.1欧姆的电阻,在1A的时候只有0.1V左右的电压,但因为电机离PCB很近,对方弄的那个有刷直流电机好象有不小的干扰,这个电压检测不太稳定,同时因为做保护用检测速度也不能很慢,所以也不能多次采样,呵呵,希望能做个输出幅值大点的芯片解决一下。。。

网友A:
最近学习无刷电机控制,考虑过这个堵转及限流

我的电机功率比你的大,我的思路:用个小电阻,然后接一个运放,在电流为1A时让电压输出1V,4A堵转时直接用一个比较器实现的。不知你是不是要实现这两个功能

楼主:
呵呵,我要连续测量电机电流

所以电压值直接送到AD口转换,小电阻(0.1欧/1W)串接上面在正常工作时电压很小,在1A时也才0.1V,可能电机电刷干扰比较大,这个电压值纹波很大,MCU自带的AD分辨率也不高,所以需要把电压弄高点。

如果用串电阻的方法,在1A的时候输出1V的话,呵呵,这个电阻就是1欧姆,在堵转时电流为4A,那么功率至少需要4W,呵呵,没这么大的功率的采样电阻哦(1206封装),除非是两个2W的0.5欧姆串起来用,哎,不到这一步尽量不这么弄。。。

网友B:
可以尝试用霍尔器件

很久以前用过一款。但是忘记型号了。

你可以先去找找这方面的信息

楼主:
知道霍尔器件测电流,但没找到价格合适的

主要是以前没有买过,没有采购和讯价的渠道,所以让大家给我推荐一个型号,这样才能针对性的找供应商

网友C(2015-01-22):
楼主这个怎么解决了呢?我先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

网友D(2020-08-07):
电阻采样再经过运放放大,至于采样电阻,可以选择大功率绕线采样电阻。如果干扰大的话,用光耦隔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