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人,输入-5V输出+5V用什么电路实现?

楼主(2008-08-0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可以用专用的DCDC芯片

也可以用 变压器做一个 隔离电源

网友B:
看电流大不大。

用DC-DC,反转型的,电流大就用电感型,不大就用电容型。

网友C:
找个DC-DC的电路

小电流的:用ICL7705,一般在液晶模块的背面可以看到这个片子
还有MC34063,也很好用。

网友D:
to mcuatmel

ICL7705?

这个片子有资料吗,有价格么?咋百度、GOOGLE一个都搜索不到呢

网友E:
AD7705大约10+

台湾省的兼容片大约5+

国产的兼容片大约3+

网友C:
TO Wxy8030

不好意思,说错了,ICL7705不对,更正下,是ICL7660,7660有好多家公司产这个,microchip的还行,这个片子很简单,液晶上大多用的都是这个片子做负压,你随便找个12864或19264的模块,可能就能看到。

楼主:
不好意思,我说的是-5V转+5V,不是+5V转-5V,ICL7660好像不行吧

网友F:
用运放可以做到,我用LM324做过是可以的,楼主可参照我前面

网友G:
嘿嘿

如果不需要共地的话,你把电源倒过来用就可以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