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4LS373在驱动LCD电路中起什么作用?

楼主(2008-08-07):
这个电路把74LS373接到了D7-D0数据总线上,干吗用?RS RW是Q0和Q1输出?谁能解释一下,一般不都是用P3口的两位控制RS RW吗。用373这样做是什么原理,能行吗?

网友A:
锁存低8位地址

自己去看书:51的外部存储时序

网友B:
總線工作方式

网友C:
吐血

就用两位而已,何必加个373

网友A:
我就要加,你怎么着???

网友D:
呵呵,可能其它地址没画出来而已。。。

楼主:
回LS:这就是完整的电路

这就整个完整的电路,没有其他地址线。我想知道RS RW的指令是怎么通过373给出来的。我正在看源程序。。。

网友E:
锁存而已,用的Inter总线模式。

网友C:
硬要加我也没办法,不成我还打你屁股?

RS:寄存器选择(应该选择命令和数据寄存器)
RW:读写控制
373锁住低8位地址A7~A0
A1A0为0x时写RS选择的寄存器
A1A0为1x时读RS选择的寄存器

楼主:
我看一般都是RS RW 单独用P3或者P2的两位控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