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位的AD怎么得到10位甚至16位的精度?

楼主(2008-08-07):
忽闻此说法,不解

网友A:
貌似什么“过采样”的东东,不过8位得到16位恐怕...

网友B:
过采样

但過采樣理論是最少要12位ad才行,典型是12->16....

楼主:
就是提高采样时钟频率,增加采样点得到的吗?

网友C:
用运放减去一个高电压

对剩下的进行采样.

网友D:
量程转换

例如说,用8位AD测出电压在2V以上,则把信号减去2V,然后再把余下来的信号放大进行AD量化.理论上来说,配上适当的电路,8位AD做到24位都没问题.

还有一种就是过采样.

网友E:
加一个均值为0的白噪声,然后多次采样平均。

一定要保证白噪声的最大值大小大于你采样的最低分辨率。三角波、正弦波也可以,但是要保证加进来的没有直流。
然后多次采样。

比如你一个8为的AD,采样一个 50.25的数值,你采集出来,每次都应该是50.
可是如果你加入了噪声以后,你就会采集出来有51,有50,然后平均一下,就得到了50.25了。

按照高斯分布的噪声的方差,N次过采样的采集,可以让平均值接近真实值靠近根号N的倒数。

也就是说,100次采样的平均值,可以使得结果精确到最低分辨率的1/10。
256次的过采样,可以使结果的平均值精确到最低分辨率的1/16.

网友F:
做梦

全他妈做梦

网友G:
这么简单 24位ADC 就不会这么贵了。

网友H:
这个简单

卖掉10个8位的,就可以换得一个16位的

网友D:
8位做到10位完全可行

的,就象可以把14位的AD做到16位一样.LS的人没用过就别JJYY,说不定你身边的产品有就这样的设计.
不过AD成本省了的同时,也增加其它成本.

网友I:
过采样

采用加扰的办法过采样,然后平均的方法。要求AD芯片的线性度必须很好。最后结果不会超过AD芯片的线性度,但是可以超过原AD芯片的分辨率。

网友J:
过采样必须注意被采样的对象的分布是否符合?呵呵.

网友K:
都在做梦

网友L(2012-08-01):
7楼说的似乎有道理!

网友M:
AD转换N次,结果求平均值,根据需要保留位数,理论上可以实现任意位的精度。

网友N:
看上去很美,理论上也就是这么做的。
但是现实很残酷,用8bit的器件,你能做出16bit分辨率的东西,但还是8bit的精度。

还有,用2个普通光隔搭成的线性光隔,也在网上炒过很久,我也搭过试验,真的有效果。问题是一个小钟后你就会发现真正的问题。

网友O:
听说过12位ADC当成10位用的,头回听说8位能当24位用的。没见老外哪篇**兴高采烈地说这事,这都怎么了,被成本逼的魔障了?

网友P:
不是不可以,只不过看上去节省了资源,其实增加了其他开销,比如说转换时间。
很多东西都要综合考虑的,不能盯着一个指标不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