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12M晶体得到9600波特率

楼主(2008-08-07):
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能做到12M晶体在9600波特率下正常运行吗?谢谢!(因为其他器件需要12M晶体,所以不能使用11.0592晶体)

楼主:
用89C58 定时器T2做

用89C58  定时器T2

网友A:
不同内核的单片机波特率产生的方法都不一样

你应该说清楚你用的单片机。
是标准51的话,12M晶体做9600波特率的误差是是0.16%,正常运行没任何问题。

楼主:
是STC89C58RD+

如果用T2做,我算过-2.34375%误差

装载常数FFD8

网友A:
装载常数用FFD9

误差是0.16%

网友B:
用12M没有问题的,那点误差可以接受。

网友C:
假如你是用89c51的话,12M晶体不行。

假如实际波特率和你想要的波特率偏差小于4.5%的话,就可用。

1机器周期12clock,12M晶体:

smod=0时,最接近9600波特率的TH1重装值是253,实际波特率为10417,偏差有8.5%。
smod=1时,最接近9600波特率的TH1重装值是249,实际波特率为8929,偏差有7%。

不过假如有1机器周期6clock的话,12M晶体可用。
smod=1;TH1重装值是243,实际波特率为8929,偏差有0.2%。

网友C:
打错了字,现更正。

不过假如有1机器周期6clock的话,12M晶体可用。
smod=1;TH1重装值是243,实际波特率为9615,偏差有0.2%