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C转换的问题

楼主(2008-08-07):
最近在搞ADC的电压测量,仿真的时候没啥问题。但是接上LCD屏显示数据,就发觉数据不对。有转换,但我检测端接5V时,显示3.23V,接0V显示1.68V。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?有没可能芯片转换时处理数据错误呢?

网友A:
先用电压表确认那个ADC引脚的电压是否正确。

楼主:
回00

电源电压和地都正常的。我确定ADC是有转换的,因为接不同电压,液晶显示是不同的。

网友A:
你要测ADC引脚的电压...

楼主:
但是仿真却很正常

但是仿真却很正常,尽管实际电路有误差,但也不可能差那么多啊。芯片换过一片也一样。

网友A:
叫你测芯片的ADC引脚电压,仿真时并没有仿真ADC的输入内阻

楼主:
回楼上

不加上液晶程序时;接0V:DB7--DB0:为0.25,4.96,0.25,4.96,0.25,4.96,4.96,0.25。
接5V:为0.25,4.96,4.96,0.25,0.28,4.95,0.25,2。

楼主:
加上液晶程序

0V:0.3,2.2,3.4,4.97,3.72,4.97,4.97,3.72
5V:1.6,0.9,3.4,4.97,4.97,3.72,4.97,3.72
单片机的P0.5,P0.6,P0.7相接,用4094串转并的接口与液晶连接的。

网友B:
会不会是程序问题,BCD转换等

网友A:
晕...不是测数字口,是测模拟输入口,看输入电压是否是正

楼主:
模拟输入口的电压肯定对啦。

我就输入两个,一个5V,一个0V。5V测了是4.96V

网友A:
那就搞不清楚了...如果你仿真OK的话,显示转换应该没问题吧

可以直接看看转换的的ADC原始结果是咋样的……

楼主:
thanks all the same

楼主:
换了IC座就可以了

之前用54芯片也是经常出现接触不良。发觉这种PLCC座太脆弱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