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部中断1会影响外部中断0吗?

楼主(2008-08-08):
    最近做一个程序,我只用了外部中断0,外部中断1口当IO口用,外部中断0采用下降沿中断,但当外部中断1来下降沿时,外部中断0也会产生中断。为什么会这样,以前从没见到过啊

网友A:
要么程序有误,要么线路有问题

网友B:
是否是1,0不分呢

楼主:
我只用中断0没用中断1啊

   中断1的入口地址都没有,我就用了这个指令 JB   int1,转; 我把所有这个指令删了就不会有了,难道这个指令也会影响中断??

网友C:
JB int1 ??????

你自己跳转了吧,嘿嘿

发个祥一点的程序上来

楼主:
整个指令太长了

   整个程序太长了,这个指令是这样的
   MAIN:
        JB     INT1,MAIN
        ..........
   就是这个指令,我把这个指令删了,示波器上不不会有INT1的中断了.

网友D:
不可能互相影响

两个中断内部电路是独立不可能互相影响。既然是中断为什么会用 JB,中断服务程序呢?

楼主:
先说一下

   我中断0是用中断的,中断1是当IO口用的,并中断1为一个起始信号;就是中断1平时是高,有信号来时是低的。这就出现了一个下降沿,但这个下降沿会进入中断0的中断程序。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

网友B:
不用的中斷判斷就行了

在不用的中斷中執行關相關中斷使能然後返回即可,這才是正確的做法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