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两了定时器做方波信号的问题

楼主(2008-08-08):
用TIMER0定波形的周期(高电平时间+低电平时间),用TIMER1定高电平的时间,用中断方式,帮我看看程序那里有问题?
波形从P1.7输出.
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P1_7=P1^7;
uint count0;
uint count1;
void inter0()interrupt 1       /*timer0*/

  count0++;
  if(count0==10000)
  {
    P1_7=1;
    TR1=1;
 }
     TR0=1;
}
void inter1()interrupt 3       /*timer1*/
{

  count1++;
  if(count1==5000)
  {
  P1_7=0;

  }
  TR1=1;
}
void main()
{
     TMOD=0X22;
     TR0=1;
     TR1=0;
     EA=1;
     ET1=1;
     ET0=1;

     TH1=-1000/256;
     TL1=-1000%256;
     TH0=-1000/256;
     TL0=-1000%256;
     P1_7=0;
     while(1);
  }

网友A:
没有对count清0。

void inter0()interrupt 1       /*timer0*/

  count0++;
  if(count0>=10000)
  {
    P1_7=1;
    count0=0;
    count1=0;
  }
}

不要在中断中操作TR0和TR1,在main中设置TR0和TR1都为1即可

网友:
一个就够了

网友B:
写这样的程序,一定是初学者

楼主:
感谢楼上几位!!!

4楼说对了,我刚学.才有N多幼稚的问题在这里麻烦各位.谢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