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外部中断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08-08-09):
我用51单片机的外部中断1来实现累加器加一功能,可按一次键结果总是加好多次,用电平触发
程序是这样的:
org 0013h
ljmp add1
org 0030h
add1:lcall delay;延时10ms
jb p3.3,return
inc a
lcall display;调显示程序
return:reti
delay:........
ret
display:......
ret
请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?

网友A:
程序的问题

你只检测按键按下,而没有检测按键松开,单片机的时间是很快的,微秒级的,所以,在你按下一次按键的时候,它已经检测了好几次了.

楼主:
释放按键时程序正常

难道延时有点短吗?释放按键时不影响程序。

网友B:
我觉得你可以确定按键按下并松开才加一啊。

网友C:
好是利用中断进行键盘检测

最好是利用中断进行键盘检测
比如10MS一次,检测5次左右就认为按下了(这个是为了去抖动的)
再设置个标记位检测键盘松开

网友D:
按键抖动引起

虽然只按了一下按键
但按键按下和放开时都会出现抖动现象

网友E:
re

jb p3.3,return  ;错误的
inc a
lcall display

return:reti    ;错误的

跳转到子程序返回,回哪里了啊?

网友D:
当然是回到主程序

网友D:
没仔细看

中断改为下降沿触发应该就好了
2楼说的是对的

网友E:
re

原来是在中断了
我搞错了。没仔细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