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面的程序为什么会跑飞啊??谢谢!

楼主(2008-08-11):
AI, ov, vr, AN, hm
GAININTER:
        MOV DPTR,#0080H
        MOVX A,@DPTR
        ANL A,#03H
        CJNE A,#01H,NEWGAIN3;01  不等于01则判断是否为10
        CLR ET0
        SETB EX0
GAINWAIT:
         MOV R1,#0ffH
       MOV R2,#0ffH
       MOV R3,#2
GAINWAITA:
            MOVX A,@DPTR
         ANL A,#03H
        CJNE A,#01H,NGAINWAITA  ;01  不等于01则继续执行
        jb gainbit,gainwaita0
        DJNZ R1,GAINWAITA
        MOV R1,#255
        DJNZ R2,GAINWAITA
        mov r2,#0ffh
        djnz r3,gainwaita
        setb gainbit
        CLR EX0
gainwaita0:
            ;    clr gainbit
                LJMP CHANGEDEC
        ;LJMP LOOP

网友A:
多年不用汇编了,帮不了你

网友B:
呵呵

我知道有人知道 只是不讲 因为嫌烦 呵呵

网友C:
单步调试调试

程序不怎么复杂
只要单步调试调试应该就能出来了

网友B:
阿嫂地方

引用 网友C:
侃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4楼: 单步调试调试

程序不怎么复杂
只要单步调试调试应该就能出来了
----------------------
很多时候 这类问题一般都是调试不出现 现场会出现

楼主:
谢谢

谢谢 已经搞定了 关贴!

网友:
错误就错误,啥子跑飞哦,我没见过跑飞是啥样子

网友D:
有头没尾

怎么没贴出来?

网友:
看人家拽的

楼主(2009-02-18):
555555555555555  没有啊 这是编码器的实现 区分左右旋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