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LM1117的第四脚?

楼主(2008-08-1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标准的都是连在一起的吧~~~像这样的封装,通常跟中间的连

楼主:
这是明间约定俗成的吧

网友B:
规格书明明就有讲第4脚的功能

都不知道你怎么看规格书的

楼主:
这位大虾谢谢了

我没见过这片文档。受教了!

网友C(2016-08-16):
我都是当散热用,用引脚输出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