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光电信号控制光栅信号?高手请进

楼主(2008-08-11):
我现在用光电信号来控制对光栅信号的采集,时序图如图所示.
当光电信号来一个上升沿的时候,开始对光栅信号进行采集,当第N个光电信号的脉冲的上升沿到达时,停止对光栅信号的采集.由于对光栅信号的精度要求比较高,所以测量要比较准.我可以用软件来实现这个过程,但是由于光栅精度要求,我们最好用硬件来实现.所以我想问一下各位高手:
1.如何用硬件来实现?加一个数据采集卡就可以了吗?
2.在光电 信号的 上升沿开始对光栅信号开始采集,可是光栅信号过了一个角度之后才出现脉冲信号的,这之间就有了一个误差角度,这个角度如何测量出来呢?
很着急,希望高手帮帮忙!谢谢

网友A:
测量误差是固有的,只能减小,不可能避免。

而且从你的描述上看,“光电信号”和“光栅信号”是随机异步的,误差角度可以根据邻近的一个完整光栅信号周期来推算,因为机械速度不会突变。

网友A:
如果用你这种计数的方式来测角度,这个误差会累积,

“绝对值光栅”更适合你的应用,它没有累积误差,就是贵了点。

楼主:
回复2楼

这是一个圆周上的两个信号,因为空间位置不一样,所以是异步,但并不随机.当光电传感器遮挡靶标时就会触发一个脉冲,这时我们就在这个脉冲的上升沿采集光栅信号.当触发到第N个脉冲上升沿时,停止采集数据.
现在就是想办法最大限度的提高光栅的精度.2楼说用"绝对值光栅"什么意思啊?可不可以说明白一点呢.
在时序图中,上下两个图在开始和结束时都有个误差值,如何准确的测量,还请各位高手帮帮小弟.
小弟QQ411653980

网友A:
我想楼主想做的是:测量特定时段内圆周转过的累积角度。

"绝对值光栅"指的是能输出绝对值的光电编码器,它是并行输出的,输出值直接对应于当前角度值,不存在计数和清零的环节。因为这需要更高的光栅加工精度和更多的读取光头,所以价格贵很多。

网友B:
用楼主的原设计很难解决这个误差

要改变设计思路

楼主:
回复6楼

你说的很对,就是要测量圆周转过的累积角度.
并不一定做实物,我现在就是想先把理论东西彻底的搞明白.
绝对值光栅的确是个好方法.谢谢拉
我也试者用另外的方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