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备级联无法通讯,485驱动能力不够?还是其他原因

楼主(2008-08-11):
示波器看其波形如图

接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
____     ___    ______________    ___     ___    ___________
    |   |   |   |            |___|   |___|   |___|
    |   |   |   |
    |___|   |___|

终端发送数据时AB之间的幅值如此短小。

485电路为典型应用,并联阻抗匹配电阻5.1k,AB输出拉电阻1K。

1,拆除AB间并联电阻5.1k,无效
2,增大上下拉电阻1k,无效

网友A:
应该是某个设备设为输出了

产生输出电平竞争了

楼主:
不是输出电平竞争的问题

将并联电阻改为510左右就可以了,
但信号幅值还是不理想,5V左右吧。
____     ___    ______________    ___     ___    ___________
    |   |   |   |            |___|   |___|   |___|
    |   |   |   |
    |___|   |___|
如果是驱动能力不够的话,
我所奇怪的是为什么是上面那样的波形而不是下面这种呢?
____     ___    ______________
    |   |   |   |            |    ___     ___    ___
    |   |   |   |            |___|   |___|   |__|
    |___|   |___|

网友B:
rs485典型匹配电阻应该是120欧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