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RS232转485的线吗?

楼主(2008-08-12):
请问一下RS485口是什么样的口?和RJ45一样吗?
市场上有没有卖232转485的数据线啊?

谢谢

网友A:
不是数据线,是转接器

大把

楼主:
485的接口是统一的吗

是不是所有转接器的输出口都是一样的?

网友B:
485本身就是一种规范

网友C:
输出口个数有差异

但一定有BAGND或485-485+GND三个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