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UC812中 AD转换的问题

楼主(2008-08-1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就一个AD,又不是同时转换

转完一路换另外一路

楼主:
是吗?

那我怎么知道是哪路转换来的?

每一路都有输入!

网友B:
在AD转换之前,你要选择某个通道。

楼主:
恩 先谢谢你们的回答!

我知道选择通道

但是能不能同时用2个通道呢?

我现在0通道和1通道都有数据

我都得采集

现在就是怎么去把0通道和1通道都进行AD转化

并分清楚哪个是0通道的数据

哪个是1通道?

网友A:
佩服

楼主连AD都没搞懂就敢用,真厉害

只有一个AD是不可能同时转换2个通道的
你要做的就是:
选择0通道、采集数据、保存0通道数据,然后选择1通道、采集数据、保存1通道数据,然后再选择0通道....循环这样做

楼主:
谢谢    已经懂了

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和帮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