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用中断,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读按键

楼主(2008-08-13):
    我发现好多人读按键都是用中断去读的,但是当你的中断都用完了,那么你会选选择那种方法去读按键。
    例如一个2X3的按键,就用P1.0-pP1.4口,大家来讨论一个除了用中断,还有多少种方法去读这个按键。那一个方**更好?

网友A:
定时扫描。

网友:
从来都用定时器扫描

楼主:
我来说二个

    线性法、行扫描法,不知道还有没人用别的方法的?

网友B:
定時掃描即可

至於怎樣實現定時掃描,方法很多了.

网友C:
看不太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