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模浪涌如何防护?

楼主(2008-08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TVS管可以吗?

网友B:
个人认为可以加大功率共模电感

楼主:
共模电感要多大电感量才行呢?

共模电感要多大电感量才行呢?

浪涌的频率不是太高啊.

除此外,还有何良策呢?

网友B:
共模?浪涌?

好象一般差模才有浪涌的说法吧?
共模是几根信号线和地之间的电压。比如在几根信号线上同时感应出10V的对地电压,因为幅度相同、相位相同,故称之为“共模”。其能量一般不大。
而浪涌一般能量较大,比如200V,持续时间10ms。如果浪涌是共模的,请问怎么产生?难道你把一个电压源同时接到所有的信号线上?!

共模电感对差模浪涌无效。用TVS或压敏电阻吧。

楼主:
浪涌当然有共模之说

浪涌当然有共模之说,这是无庸置疑的.

请看标准:

http://www.safetyemc.cn/emc/emctest/20071217/1197884736273.html

本来浪涌测试就是对雷电过电压的模拟,雷电打在电源线和保护地之间是很正常的.

网友C:
不能用压敏电阻,也不能用TVS的话,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