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各位帮我看看数码管亮度不均匀的问题,老板在催,急死人了

楼主(2008-08-14):
在做一个万年历的项目,使用的mcu是台湾十速的4为单片机tm87p08
mcu自带led 驱动,com口经反相器(74hc240)接数码管笔段,segment经
反相器(74hc240)接数码管公共端,数码管采用共阳级接发(根据波形输出图只能采用共阳极接法),现在一道的问题是亮度不够亮,而且显示不同的数字时亮度不一样,亮的笔画多与亮的笔画少时亮度明显的不一样,请问各位是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吗?
但是我认为74hc240足够驱动这么些数码管了,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问题呢?另外请问
如何采用恒流来保证亮度一致,成本怎么样?

原理图和mcu led驱动波形图见下:

网友A:
应该在笔段上串联电阻的

能带动也不代表没内阻...

网友B:
看现象,确实是驱动不足

不过~~~~~~
你用的电压是多少V???
240 和 LED 加了限流电阻不???

上电路图吧

不会在公共脚加了限流电阻吧?

楼主:
补充原理图

原理图请点击“原理图和mcu led驱动波形图”连接,是pdf文档。

楼主:
我是楼主

我是楼主,数码管的驱动电压是5V,笔段没有接电阻,我是觉的现在什么电阻都没接都不够亮,接电阻的话就更不亮了。

楼主:
我是楼主

不好意思,忘了说一下,原理图上有画限流电阻,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接
因为已经不够亮了,接了就更不亮了。

网友A:
开玩笑! 这么多LED,占空比能有多大?

要多大的峰值电流才能达到正常亮度?

74hc240才能输出多大的电流??

当然不够亮了!

不接限流电阻能不烧,那是因为74hc240内阻太大,否则早就烧了
这个图设计得很弱智,限流电阻总共只要8个即可。

严重不合格的设计,设计者基本上没入门...

网友C:
不亮太正常了

网友D:
必须接电阻

网友B:
晕倒,谁说LED电压越高,就越亮的

加限流电阻吧,楼主

网友B:
就是因为你没加限流电阻

5V直接供LED,电流太大了,240能驱动吗?????

还好你的240驱动不大,要不,你的LED就OVER了

网友E:
动态扫描要用高亮的LED管

LED数码管每段都得有限流电阻,亮与不亮都不会影响到其他段时就不会忽暗忽亮了.
结您看个我设计的大钟,只显示时间,是宾馆大厅用的,道理是一样的.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9/2007929112829522.pdf

网友A:
古道热肠,1/4占空比和1/27占空比,差别就太大了

看LZ的图,要达到正常亮度谈何容易...

楼主:
请问7楼的朋友

7楼的朋友,这个mcu的占空比我是没办法控制的,因为mcu本身是带
led 驱动的,扫描频率只有3种选择,我都试了,问题差不多,那么请问既然
74hc240不能输出大电流,那我该换成什么样的呢?你所谓的限流电阻只要8个
是接在哪里?你觉的接com口(接笔段)哪里会有用吗?我也入门1年半了,只是经常很闲,没产品做。

楼主:
请8楼的朋友细说

网友F:
老x砖头够重...

楼主:
请问13楼的朋友有何高招?

仅仅是因为led太多了吗?还是因为74hc240的问题?请不吝赐教。

网友C:
呵呵,1/27占空比要达到1/4占空比的亮度,电流至少要7倍

网友G:
电流要是超过LED限制,坏的就会很快

应该重新设计电路
这种方式不够合理

网友H:
要加三极管扩流的!

加三极管,调整合理限流电阻,led数码管电流再大也大不过led显示屏,前两年我做省运会倒计时个钟都是加三极管扩流的.电流比你的大.......

楼主:
19楼,请问怎样设计才算合理呢?

楼主:
20楼,可否将你的原理图给我分享一下?

网友I:
改一下设计思路

1.不加限流电阻这样肯定要问题.(偶还真见过5V单片机控制LED不加电阻的产品,汗,也不知能工作多久)

LZ的数码管是27*7,如果用1/27那么肯定保证不了亮度,这有点难为数码管了.
另外一种思路就是改用1/7,段当位,位当段,会有一定效果.如果用单片机肯定可以只不过程序不是一般的麻烦.
具体思路:

需要亮的A一起亮,接着是B,C.......

不是常规的一位的ABCDEFG一起亮,接着下一位.

至于LZ说的有直接的LED驱动,不知到能不能这样改.

最后说一句限流电阻还是要加的.

网友B:
我都服了,你们把问题复杂化了

本身是楼主的电路硬件设计有问题,,,你们还要带入软件来说

把问题说得无比的复杂

楼主在240和LED之间加限流电阻就解决问题了

我经常用4094驱动数码管,难道240比4094驱动更弱???

楼主:
谢谢23楼的

谢谢你的解答,不过ms我用的这个mcu好像不行
即使行的话程序也是超级复杂吧

楼主:
请问24楼的

我现在没加限流电阻都很暗,再加限流电阻不是更暗?
当然这只是我的想当然,我没有试过,过两天试一下,谢谢

网友B:
回楼主

“我现在没加限流电阻都很暗,再加限流电阻不是更暗?”

5V直接供给LED电流太大了,240驱动不了
所以你的段数越多,就会越暗

一般LED在3V就正常工作了,5V已经超电压了,

如果8段都供5V,加起来电流已超出了240的驱动

加电阻,是让段工作在正常电压

网友J:
请开除贵公司硬件设计师

电阻在哪里?

网友K:
嘿嘿

基本上是一个失败的设计。
原因分析:想当然。一看做的项目里面有LED,大量的LED,立即想当然的要用有所谓“LED驱动”的单片机。可实际上所谓的LED驱动,指的是可以以静态方式驱动个把两个发光二极管而已,说穿了就是端口能提供比较的大拉或灌电流,与LZ这里如此多的LED基本不搭界。
可能的结果:1、可以做到亮度均匀,显示1和显示8的亮度可以做到一样。比段加限流电阻就行了。
            2、1/27太委屈了。亮度肯定高不了,蒙一蒙老板的办法就是加大LED的工作电流(用三极管阵列驱动吧,比如ULN2803),当然了肯定要换高亮度的LED了,结果是亮度可以上去一些,但LED的寿命,呵呵,估计就短了。
            3、适当加大电流,用高亮LED,室内光线条件差点,肯定还是能用的,LZ也不用害怕。
            4、如果允许改变设计,LZ还是换个MCU吧,简单的51就可以了,32个IO大致分配一下:27个数码管(其中一个是冒号冒充的)分成9组,每组3个数码管合计21个笔段,这21个笔段同时驱动,占空比可以做到1/9了。这样需要的IO数量是9+21=30个,还有两个用来调节时间吧(有点少,呵呵,不过还是能很友好的实现时间调节,看LZ软件发挥了)。当然了IO到LED的驱动肯定要换三极管或者三极管阵列了。

楼主:
29楼的,硬件原理图也是我画的

电阻是有的,只是考虑到不够亮,所以就直接没有接。

楼主:
谢谢30楼非常详细耐心的解答

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用这个mcu,便宜嘛,还有就是功耗很小(uA级别
,因为不接外部电源的时候需要电池供电,功耗很重要)
要临时换mcu可能比较困难,即使可以换,51的单片机是学过但是还没做过产品
不太熟悉,可能需要的时间会很长,还有就是现在用的这个mcu测温湿度很方便,虽然精度不高。看来只能换三极管阵列驱动了。

网友L:
这么多LED功耗会低?

网友M:
解决的办法

    主要问题是占空比,第二位的问题是驱动能力和限流电阻。
    不知LZ是否理解了占空比?因为你要扫描,一个数码管的正常亮度分给了27个数码管,所以亮度只有只有正常亮度的1/27。提高电流也没用,电流达到了一定的程度,亮度是不会增加的。
    解决的办法,我想到了2个。
    一个是增加锁存器,简单点每位数码管加一个8位锁存器,用位选控制锁存,占空比1/1,绝对够亮,程序不用改。复杂一点,几位数码管共用一个8位锁存器,比如4位,占空比就是1/4,增加一个锁存控制,位控制稍复杂一点。
    另一个办法就是23楼的办法,这是个好办法,占空比为1/8,但必须增强驱动能力,算每段10mA, 驱动能力要达到270mA,每个位的每个段上必须加限流电阻,软件应该不难,不必换cpu。说一下我想到的软件实现方法:建立一个27字节的数组,将27位数码管的译码对应放在数组里。用一个8次的循环,扫描数组每个字节的每个位,相同位为1的输出对应的位选和码段。例如第一遍循环输出码段A,扫描每个字节的d0, 为1的输出位选。

网友N:
富晶MCU???

注意驱动led和lcd的区别啊.哈哈.静态驱动可以转换成led控制.因为不用刷数.否则带占空比那很不爽的.当然不接电阻寿命短.

网友O:
换74F系列,驱动能力强很多

网友P:
还是徐公子说到点上了

楼主这个方案占空比有1/27啊,在软件是基本是没有法子的
1、三极管或MOSFET扩流
2、用现成的驱动模块
3、用锁存器改成静态驱动

网友Q:
支持23楼,34楼的说法

支持23楼,34楼的说法
用COM来扫描,SEG给DATA,然后在SEG上加限流电阻,COM上不要,这样会比较均匀,87P08的LED功能跟其他的基本一样,只做OUTPUT用

楼主:
单片机用的是十速的tm87p08,不是富晶

谢谢大家热情的解答
1 用锁存器改成静态驱动ms成本太高
2 38楼说COM来扫描,SEG给DATA。好是好不过com口跟seg是固定的不能改
3 34楼提到的第二种方法是好,但是这个单片机我好像没办法控制每一个com和 seg是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(看波形图是这样,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理解错误)

网友J:
不够亮是因为你的公共端没有用驱动。

网友R:
23楼的段、位颠倒法我觉得应当是可行的

不知楼主为何不用单片机直接驱动数码管,而用这么多74HC20,难道单片机的io口驱动能力不够用?
把你的单片机的datasheet放上来,帮你参谋参谋。

网友I:
不能MS不行

如果楼主的各个段位数据都需要自己的程序出数据那就肯定可以,至于程序是复杂一些,但也没那么恐怖,比正常的复杂一些,其实主要是思维的转换.
每个SEG加电阻,COM的去掉,按照段、位颠倒只需要一小段程序就可以看出效果。
    为了LZ需要的亮度硬件上需要每个COM保证27*20mA的驱动电流,电源输出能力足够.

网友H:
哈哈 列车越走越远了,看不到楼主的车站啦!

楼主:笔划多与笔划少亮度明显不均匀,这证实是驱动电流严重不足,软件是可行的.至于各位所说程序如何如何只是各个方法不同也吧.

网友S:
如果是1/27扫描的话确实只要8个电阻就可以了。甚至可以不要

网友T:
我遇到过

要段限流,不能字限流,这样就好了.

网友U:
应该是segxx处加一个三极管就好了吧?

好像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。

网友V:
这个原理图有很多问题

这个原理图有很多问题:

1:不应该用可调电阻Var2来调压。如果负载电流变化,Var2的分压也就变化,导致亮度也就有变化。可以先将Var2短路看看。如果是这个原因,可以在板上设计一个可调恒压源,或者用LM317(估计需要接散热片)。如果想效率高点,可以用杭州士兰的DC-DC变换器SD26520,输出最大电流达2A,且不需要散热片。

2:不应在COM端接电阻。所有接COM端的电阻(如R5、R6等)都因该取消(即直接短路)。这是因为任何时候都只有一个COM端有输出,即一个COM端要同时驱动多个LED,多个LED不应共用一个电阻分压,原因同第一条。

3:不应该用74HC240直接驱动COM端。前面说过,一个COM端会同时驱动多个LED,你的原理图中,一个COM最多同时驱动了24个LED,而74HC240每个输出脚只能驱动75mA(要学会查规格书),理论上平均每个LED只能分得3mA,自然亮度不足。可以将COM端的74HC240(即U1)取消,改为用8个NPN三极管(如8050)驱动。

此外,要提高亮度,还可以考虑减小SEG端的电阻阻值(如R4等),例如阻值由1K改为470欧,甚至220欧,具体应根据VCC的电压来确定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和47楼非常耐心详细的解答

针对47楼的几个解决办法我来说明一下
1:Var2已经短接了
2:COM端的电阻也已经短接了,每个seg端接了100欧姆的电阻,但是问题仍然没有改善。
3:明天换8050看看效果

有一个疑问请大侠们帮忙解答
既然是共阳极且SEG端接公共端,那么电流主要是有SEG端提供,COM端的电流即使很小也没关系,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不是有问题?当初没有使用8050也是基于这样的理解,还有就是三极管用的太多了,生产线上焊接的小朋友就不高兴了。

网友W:
重新修改设计吧!!!

总共有29个数码管,可以分成5个数码管*6组,
如果用5片串/并转换芯片,驱动5个数码管的段位,如果是小的数码还行,如果是尺寸大点的,还要增加驱动.
那么还要有6个管脚接三极管驱动6组数码管,
共需要9个IO.
驱动占空比是1/6.

你老板可怜的...

网友V:
一个COM会同时驱动多个LED

一个COM在同一时刻会驱动多个LED,而一个SEG在同一时刻只驱动一个LED。一个COM最多时需要提供的电流是所有SEG的电流之和。

网友X:
别想了,快点重新设计一个吧。

你这个要驱动的LED也太多,这样驱动不行的。可以考虑改成16位 * X段的方式,当然改成静态驱动方式也可以的,能亮很多。
要想保证亮度一致就要减小共同端的电阻,当然不能加电阻了。
还有这么多的LED电源设计要考虑了,最好把LED驱动的电源和单片机的电源分开。1个7805输出是不行的。最好用开关电源,节能降耗啊。

楼主:
重新更改了电路图

重新更改了电路图,将74hc240更换成了8050D
原理图和效果见图(手机拍的,不清楚)
现在还有个问题是5V供电的时候还是不太亮
但是换成6V的话又太亮了,至于数码管的少的时候更亮的
问题还是存在。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10/200710511573308.pdf

网友V:
你将共阳极改为共阴极后,三极管也要改动

你的新图纸要做如下改动:
1:将 8050 三极管改为 8550 三极管,且 8550 的发射极接到原来 8050 的集电极接的地方,8550 的集电极接到原来 8050 发射极接的地方。前提是,MCU 电源电压与 VCC_LED 相同,否则还要进行电平转换。

2:IC的每一个 SEG 输出引脚都要串接一个电阻,阻值为220欧~2.2K(根据具体的亮度要求来定阻值)。

网友Y:
驱动电流不够

加三极管或达林顿管都是有效的选择.我做过,4寸的LED用ULN2003驱动.效果不错.

网友Z:
hjm1943这么多天问题是否解决了?

网友AA:
楼主的5v电源的功率够吗

数码管都亮的时候,

楼主的电源的功率是不是够?

算过没有?

楼主:
谢谢各位热心帮助,基本上可以了

谢谢各位,改成8550驱动了,效果比以前好多了,虽然不是特别理想,但是应该可以接受。本来8550的E级是接3v的,但是手头只有7805,所以就接的5V。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10/20071017115751526.pdf

网友AB(2013-07-19):
引用 网友E:
LED数码管每段都得有限流电阻,亮与不亮都不会影响到其他段时就不会忽暗忽亮了.结您看个我设计的大钟, ...

请问您这个SCH中的 位驱动U2 是什么芯片?

网友E:
7407,OC门,驱动PNP三极管控制LED位选。

网友AC:
要加三极管扩流

网友AD:
希望6b595可以帮到你。占用很少的IO口,但级联起来可以支持非常多LED条段。带锁存,完全没有亮度不够或不均的问题。

网友AE(2014-12-08):
感觉还是数码管驱动问题~LZ问题解决了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