旋转编码器

楼主(2008-08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100次,出现3次,已经很好了

我认为~~~

网友B:
旋转频率大概有多大

频率慢的话,我认为应该一次都不能少。。。

网友C:
把毛刺去掉

把毛刺去掉

网友D:
估计是你的程序响应得太慢

估计是你的程序响应得太慢

网友E:
嘿嘿

3%漏了,肯定不行。

原因:用这个东西了就肯定是要求比较精密的定位,3%的精度,呵呵,说得过去吗?说得过去的话,还需要用什么旋转编码器???

猜测:又是用查询检测的方法对脉冲辨别方向、计数的吧?实用的系统里用这样的方法,99%要漏脉冲的。

解决:脉冲计数用单片机的计数器吧,假定用51,两个计数器都用上,一个正向计数,一个反向计数。旋转方向辨别和脉冲分支,用硬件实现,1片74LS74+一个反向器就解决了。

网友:
应该不会漏的呀,估计你程序问题

在计数时程序要精简。以前用过定时器扫描,10KHZ的脉冲,速度慢所以不漏,后来都用中断,有二十来K,程序里有整圈个数检测报警,报警次数统计,手盘编码器大多数时候都会报警的,毕竟手有抖动,机器运转是从不误计

楼主:
谢谢

我怀疑是不是我得主程序响应时间 有点长了,以致于编码器得状态没有采样到!

网友F:
用外部中断接!不能超过编码器的规定的转速

网友G:
用硬件处理吧

绝对可靠

网友H:
一般来讲都是软件没处理好

一定要讲软件设计的层次,LZ要把软件结构分成驱动程序和主程序.中断计数只是一个驱动程序.这个设计思想非常必要的.

网友I:
哈哈,肯定是电路或者程序有问题

我没有发现有失步的现象

网友J:
中断程序除了计数还要包括驱动程序不?

是不是中断程序过长?

楼主:
12 楼的兄弟啊!

我采用的是查询方式,不知道你采用是什么方式啊? 主程序里面还有按键扫描,和Ad 采样 主程序里 我就采用while(1)的方式 扫描这三个子程序啊

楼主:
x小弟实在看不出来啊 5555

x小弟实在看不出来啊 5555

网友H:
用查询方式99%出问题

网友:
扫得足够快不会丢

网友K:
用手慢慢旋转时会不会也100次漏3次?

用手慢慢旋转时会不会也100次漏3次?如果是,则是算法上不合理。如果不是,则是判断周期过长,可以临时将晶振换成目前4倍频率的晶振再次确认一下。

网友:
用手旋转漏的几率更大

10圈你能正确3圈算你牛的了

楼主:
不能靠软件来解决吗?

不能靠软件来解决吗?

网友L:
用手旋转漏的几率更大

我在单定上使用AD方式完成旋转编码器的输入检测,用于控制音量

网友K:
漏不漏与是否用手旋转没关系

漏不漏与是否用手旋转没关系,只与旋转速度有关。我做的产品只要旋转不是太快(大约每秒不超过10格)就不会漏,与是否用手旋转无关。
我还试过,当我提高读取频率后,可以在更高的旋转速度下也无漏码。

网友:
楼上的编码器当然手旋转不会漏了

每圈上千上万个脉冲的呢,用手旋转你很难检测准确,要么多要么少

网友K:
不明白手旋有什么弊端,为什么手旋会漏?

不明白手旋有什么弊端,为什么手旋会漏?据我所知,旋转编码器并没有限制你是用手还是用其它什么来旋,而“最大旋转速度”才是旋转编码器重要的限制要求之一。

对于你说的“每圈上千上万个脉冲”,只要旋转编码器支持,且软件运行速度够快,是否用手都不会漏码。

你也承认,低速用手不会漏,而认为高速用手会漏。我认为,造成差别的不是用不用手,而是旋转速度。

网友:
分辨率高的时候用手旋转低速更容易误计,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M:
俺也在考虑做一个旋转编码器

用计数器对外部脉冲计数应该不会丢的.俺的理解时中断后,关键是计数器要自动重装载,下一次中断发生前主程序要完成所有工作,处于空闲态.

网友N:
增量型编码器程序

 我现在用每秒3000个-5000个脉冲

网友O:
看看鼠标的资料

检测中间滚轮的,只要算法原理想清楚的,总有办法能实现要求的。

网友P:
编码器原本很好用

 硬件的设计绝对不会出现失步,我想是程序里边的问题吧,还有,接口电平兼容吧。

网友K:
我估计一般人很难想出27楼的方法

我想问一下,如果MCU有充裕的时间,又想在主循环中做其它事情,应该在哪里添加代码?是不是只有在 DMC 函数中添加代码才行?

网友:
哈哈,常州朱先生果然牛人啊

网友:
呀,不好意思,以前一直记得姓朱

刚才搜索了一下,是蔡先生哈

网友N:
低速从来没有误计

低速从来没有误计,我是瞎弄的。
关键查询得跟脉冲跑。

网友:
改啥子改呢,不是4、5K都能接收吗

你那程序4、500HZ估计都悬,最讨厌这样的人,写个烂程序还要给个地址或是电话来做广告

网友Q:
RE

去抖模型:暫態,緩沖態,穩定態,去抖標志,去抖時間

當緩沖態與暫態不一致的時:緩沖態<=暫態,置去抖標志,初始化去抖時間,開始去抖

當緩沖態與暫態在整個去抖時間內都保持一致時:清去抖標志,把狀態保存為穩定態,結束去抖,同時對穩定態進行分析

對于旋轉編碼器,暫態就是讀取 2個旋轉開關IO的狀態,去抖時間設置為3ms
去抖結束后:根據穩定態和緩沖態進行上一次和這一次狀態的比較
這次是01,上一次是11,判斷為正轉
這次是10,上一次是11,判斷為反轉
其它情況不處理
最后 穩定態<=緩沖態

网友M:
楼上的似乎有理

网友N:
手旋转低速会误计

手旋转低速会误计,
这程序一点都不烂!
就是转到头发白,它也不会误计!

偶在学习!
咱烂程序在机器上用着呢,一个行程6140个分度值,速度调合适来回
几个没掉一个数据,因为要多机通讯,多用11,0592的晶振。
有人以为芯片是自己造的呢!
别人一点不懂。
单周期芯片,处理加减程序。
每秒3000个-5000个脉冲,肯定没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