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虾哥:如图所示的R7和C1的电参数如何确定?

楼主(2007-05-28):
如图,R7和C1应该是保护继电器的吧,如何确定他们的电参数呢?如电阻的阻值,功率;电容的电压,电容值??

网友A:
这两个元件最好根据你的负载来确定

楼主:
maychang,我后面接一个40w的交流电机,怎么计算??

网友B:
有本外国人写的书

《电子噪声抑制》,那里面有详细说明和公式(有推导过程)

楼主:
是不是《电子系统中噪声的抑制与衰减技术》??

网友B:
是个叫亨利的人写的,明天我去看看具体名称

楼主:
lbx_00,具体书名叫什么查到了吗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