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简陋的菜单实现方案,已经调试过

楼主(2007-05-28):
//字模数组
extern root_canshu[],root_shuju[],root_zhuangtai[],exit[],zhongduan[],fukong[],celiangdian0[],
        celiangdian1[],celiangdian2[],celiangdian3[],zhongduanzhuangtai[],zhuzhantongxin[],fuhekongzhi[]
        ,tongxincanshu[],gaojingcanshu[],duankoucanshu[],biaoxieyi[],jibencanshu[],gongkongcanshu[]
        ,diankongcanshu[],xianzhen[],biaojitongxin[],gongkongfangan[],diankongfangan[],diannengliang[],
        xuliang[],shunshiliang[]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 子界面编号数组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nsigned char Son0[1] ={1};    //对应界面0
unsigned char Son1[4] ={2,3,4,0};
unsigned char Son2[5] ={5,6,7,7,1};
unsigned char Son3[5] ={8,8,8,8,1};
unsigned char Son4[5] ={0,0,0,0,1};
unsigned char Son5[5] ={0,0,0,0,2};
unsigned char Son6[5] ={0,0,0,0,2};
unsigned char Son7[3] ={0,0,2};
unsigned char Son8[4] ={0,0,0,3};
/*
unsigned char Son9[] ={};
unsigned char Son10[] ={};
unsigned char Son11[] ={};
unsigned char Son12[] ={};
unsigned char Son13[] ={};
unsigned char Son14[] ={};
unsigned char Son15[] ={};
unsigned char Son16[] ={};
unsigned char Son17[] ={};
unsigned char Son18[] ={};
unsigned char Son19[] ={};
*/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各个界面显示内容指针数组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0[1]={xianzhen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1[4]={root_canshu,root_shuju,root_zhuangtai,exit};               //各元素枝指向对应行显示内容的字模数组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2[5]={zhongduan,fukong,celiangdian0,celiangdian1,exit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3[5]={celiangdian0,celiangdian1,celiangdian2,celiangdian3,exit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4[5]={zhongduanzhuangtai,zhuzhantongxin,biaojitongxin,fuhekongzhi,exit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5[5]={tongxincanshu,gaojingcanshu,duankoucanshu,biaoxieyi,exit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6[5]={jibencanshu,gongkongcanshu,diankongcanshu,gongkongfangan,exit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7[3]={jibencanshu,gaojingcanshu,exit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8[4]={diannengliang,xuliang,shunshiliang,exit};

/*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9[]={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10[]={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11[]={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12[]={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13[]={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14[]={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15[]={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16[]={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17[]={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18[]={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19[]={};
*/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各行文字数量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nsigned char char_num0[1] = {4};
unsigned char char_num1[4] = {2,2,2,2};
unsigned char char_num2[5] = {2,2,4,4,2};
unsigned char char_num3[5] = {4,4,4,4,2};
unsigned char char_num4[5] = {4,4,4,4,2};
unsigned char char_num5[5] = {4,4,4,3,2};
unsigned char char_num6[5] = {4,4,4,4,2};
unsigned char char_num7[3] = {4,4,2};
unsigned char char_num8[4] = {3,2,3,2}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truct INTERFACE
{
//当前行号对应子菜单编号,和反显行,对于不需要反显示的无意义
//行号在每次进入新的界面时清零
//    unsigned char Row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出当前行号,初始化时时0,指向第一行;由下翻键加加到最大(MAX_ROW_NUM)后返回0;
    unsigned char MAX_ROW_NUM;                  //该界面的最大行数
//    unsigned char Father_num;
    unsigned char **MENU_char; 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一指针数组,该数组元素为指向各行显示内容的指针
    unsigned char *Son_num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当前界面子界面编号数组的指针
    unsigned char *Row_num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当前界面各行文字数量数组的指针
};

struct INTERFACE Windows[9] =
{
  {1,menu_char0,Son0,char_num0},
  {4,menu_char1,Son1,char_num1},
  {5,menu_char2,Son2,char_num2},
  {5,menu_char3,Son3,char_num3},
  {5,menu_char4,Son4,char_num4},
  {5,menu_char5,Son5,char_num5},
  {5,menu_char6,Son6,char_num6},
  {3,menu_char7,Son7,char_num7},
  {4,menu_char8,Son8,char_num8}
  /*,
  {},
  {},
  {},
  {},
  {},
  {},
  {},
  {},
  {},
  {},
  {}
  */
}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函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Display_char(unsigned char,unsigned char ,unsigned char *,unsigned char);
void Display_row(unsigned char,unsigned char ,unsigned char ,unsigned char *,unsigned char);
void Display_window(unsigned char,unsigned char);

网友A:
一个简陋的菜单实现方案

楼主能不能把你的程序弄的详细些,我有些不怎么明白,初学者也想编个菜单,谢谢拉

楼主:
大概也就这些了

//字模数组
extern root_canshu[],root_shuju[],root_zhuangtai[],exit[],zhongduan[],fukong[],celiangdian0[],
        celiangdian1[],celiangdian2[],celiangdian3[],zhongduanzhuangtai[],zhuzhantongxin[],fuhekongzhi[]
        ,tongxincanshu[],gaojingcanshu[],duankoucanshu[],biaoxieyi[],jibencanshu[],gongkongcanshu[]
        ,diankongcanshu[],dianzijishu[],biaojitongxin[],gongkongfangan[],diankongfangan[],diannengliang[],
        xuliang[],shunshiliang[]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 子界面编号数组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nsigned char Son0[1] ={1};              //对应界面0
unsigned char Son1[4] ={2,3,4,0};
unsigned char Son2[5] ={5,6,7,7,1};
unsigned char Son3[5] ={8,8,8,8,1};
unsigned char Son4[5] ={0,0,0,0,1};
unsigned char Son5[5] ={0,0,0,0,2};
unsigned char Son6[5] ={0,0,0,0,2};
unsigned char Son7[3] ={0,0,2};
unsigned char Son8[4] ={0,0,0,3}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各个界面显示内容指针数组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0[1]={dianzijishu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1[4]={root_canshu,root_shuju,root_zhuangtai,exit};               //各元素枝指向对应行显示内容的字模数组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2[5]={zhongduan,fukong,celiangdian0,celiangdian1,exit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3[5]={celiangdian0,celiangdian1,celiangdian2,celiangdian3,exit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4[5]={zhongduanzhuangtai,zhuzhantongxin,biaojitongxin,fuhekongzhi,exit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5[5]={tongxincanshu,gaojingcanshu,duankoucanshu,biaoxieyi,exit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6[5]={jibencanshu,gongkongcanshu,diankongcanshu,gongkongfangan,exit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7[3]={jibencanshu,gaojingcanshu,exit};
unsigned char *menu_char8[4]={diannengliang,xuliang,shunshiliang,exit}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各行文字数量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nsigned char char_num0[1] = {4};
unsigned char char_num1[4] = {2,2,2,2};
unsigned char char_num2[5] = {2,2,4,4,2};
unsigned char char_num3[5] = {4,4,4,4,2};
unsigned char char_num4[5] = {4,4,4,4,2};
unsigned char char_num5[5] = {4,4,4,3,2};
unsigned char char_num6[5] = {4,4,4,4,2};
unsigned char char_num7[3] = {4,4,2};
unsigned char char_num8[4] = {3,2,3,2}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truct INTERFACE
{
//当前行号对应子菜单编号,和反显行,对于不需要反显示的无意义
//行号在每次进入新的界面时清零
    unsigned char MAX_ROW_NUM;                  //该界面的最大行数
    unsigned char **MENU_char; 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一指针数组,该数组元素为指向各行显示内容的指针
    unsigned char *Son_num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当前界面子界面编号数组的指针
    unsigned char *Row_num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当前界面各行文字数量数组的指针
};

struct INTERFACE Windows[9] =
{
  {1,menu_char0,Son0,char_num0},
  {4,menu_char1,Son1,char_num1},
  {5,menu_char2,Son2,char_num2},
  {5,menu_char3,Son3,char_num3},
  {5,menu_char4,Son4,char_num4},
  {5,menu_char5,Son5,char_num5},
  {5,menu_char6,Son6,char_num6},
  {3,menu_char7,Son7,char_num7},
  {4,menu_char8,Son8,char_num8}
}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函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Display_char(unsigned char,unsigned char ,unsigned char *,unsigned char);
void Display_row(unsigned char,unsigned char ,unsigned char ,unsigned char *,unsigned char);
void Display_window(unsigned char,unsigned char);

//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//我这里只是核心的数据结构
//字模数组可以自己提取
//最下边的函数可以自己实现:分别是显示一个字,显示一行,显示一个界面
//*—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 叶子只有退出键
//  根只有进入键
//  叶子和根的显示内容如果要随时间变化,可以在时间中断中刷新显示内容或控制 控制是否现实,或直接在其中显示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include"lcd.h"
#include"menu.h"
extern tongxincanshu[],signal[],ant[],smallchar[],Net[],Point[],num[],dianzijishu[],youxiangongsi[],henan[],yuanwei[];
extern unsigned char Interface_num,Old_Interface_num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前显示界面在界面数组中的位置
extern unsigned char Row_num,Old_Row_num;
void LCD_WrCHr16x16(unsigned char,unsigned char,unsigned char *,unsigned char,unsigned char);
void LCD_Clr(void);
void test(void)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指示液晶显示时间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nsigned char time[4]={1,0,1,4};         //小时十位,小时个位,分十位,分个位
unsigned char date[6]={0,7,0,6,0,1};         //年十位,年个位,月十位,月个位,日十位,日个位
unsigned char signel=5;
unsigned char uf1[] = {0xff}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函 数 名: void Display_char()
* 功能描述: row:所在行  char_num: 第几个字符   **:是否反显示  s:所在字模数组
* 函数说明: 显示时需要row和char_num确定显示坐标,由char_num在字模数组中确定要显示的内容
* 调用函数:
* 全局变量:
* 输    入: char_num的取值范围是0~7
* 返    回:
* 设 计 者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
* 修 改 者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
* 版    本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
void Display_char(unsigned char row,unsigned char char_num,unsigned char *s,unsigned char **)
{
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if(char_num <= 2)
    {
        LCD_Write_ComL(0xb8|(row*2));
        LCD_Write_ComL(0x40|(char_num*16 + 16));
        for(i=0;i<=15;i++)
        LCD_Write_DatL(*(s + char_num*32));
    }
    else if((char_num > 2)&&(char_num <=5))
    {
        LCD_Write_ComR(0xb8|(row*2));
        LCD_Write_ComR(0x40|(char_num*16 + 16));
        for(i=0;i<=15;i++)
        LCD_Write_DatR(*(s + char_num*32));
    }
}
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函 数 名: void Display_row
* 功能描述: 显示编号为row_num的行,**:是否反显示  *s:     要显示的内容
* 函数说明: 显示时一行内容对应一个指针
* 调用函数:
* 全局变量:
* 输    入: row_num的取值范围是0~3
* 返    回:
* 设 计 者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
* 修 改 者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
* 版    本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row(unsigned char begin_row,unsigned char end_row,unsigned char row_num,unsigned char *s,unsigned char **)
{
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for(i = begin_row;i <= end_row;i 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该行空余的地方用0x00填充
    {
        LCD_WrCHr16x16(row_num,i*2,s,i,**); //第一行显示16x16中文字符
 //       Display_char(row_num,i,s,**);                //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函 数 名: void Display_window(unsigned char win_num,unsigned char sel_row)
* 功能描述: 显示编号为win_num的窗口,当前选中行为sel_row。
* 函数说明:
* 调用函数: Display_row;
* 全局变量:
* 输    入: 界面号    行号    指向显示内容的指针
* 返    回:
* 设 计 者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
* 修 改 者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
* 版    本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isplay_window(unsigned char win_num,unsigned char sel_row)
{
    unsigned char i,add,j;
    add = sel_row/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el_row的编号从0开始,在这里得到显示第几屏的内容
    j =   Windows[win_num].MAX_ROW_NUM - 1;
    if((j>=4)&&(sel_row < add*4))j=3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else if((j>=4)&&(sel_row >= add*4))j = Windows[win_num].MAX_ROW_NUM - 1 - add*4;
    for(i=0;i<=j;i++)                    //@@@@@@@@@@@@@
    {
        if(i == (sel_row % 4))
            Display_row(0,*(Windows[win_num].Row_num + i) - 1,i*2,*(Windows[win_num].MENU_char + add*4 + i),1);     //反显示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Display_row(0,*(Windows[win_num].Row_num + i) - 1,i*2,*(Windows[win_num].MENU_char + add*4 + i),0);     //其它行不反显示
    }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get_key(void)
{
    if(bit_is_clear(PINB,0))
    {
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if(bit_is_clear(PINB,0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Old_Interface_num = Interface_num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@@@@@@@@@@@@@@@
            Interface_num = *(Windows[Interface_num].Son_num + Row_num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暂时试验用
//            Row_num = Old_Row_num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@@@@@@@@@@@@@@@
        }
            while(bit_is_clear(PINB,0));
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while(bit_is_clear(PINB,0));
    }
    if(bit_is_clear(PINB,1))
    {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if(bit_is_clear(PINB,1))     //
        {
            Old_Row_num = Row_num;    //
            Row_num ++;
            if(Row_num > (Windows[Interface_num].MAX_ROW_NUM - 1))
            Row_num = 0;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bit_is_clear(PINB,1));
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while(bit_is_clear(PINB,1));
    }
}
void Display(void)
{
       if(Old_Row_num != Row_num)
       {
            Old_Row_num = Row_num;
            LCD_Clr();
       }
       Display_window(Interface_num,Row_num);
       if(Old_Interface_num != Interface_num)
       {
            Old_Interface_num = Interface_num;
            Old_Row_num = 0;
            Row_num = 0;
            LCD_Clr();
            if(Interface_num == 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st(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window(Interface_num,Row_num);
            }
       }
}

楼主:
还望路过的多给些指导

楼主:
给些其它方法吧

各位做过的高手,给些其它的实现方法吧。
把你以前的实现方法给大家介绍一下,一起学习学习

楼主:
哪位大虾有其它更好的方法

发到我的邮箱吧
zkq1879@hotmail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