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感问题

楼主(2007-05-28):
(无正文)

楼主:
续问

一般对不同应用环境,对电感的选用类型有什么讲究??

楼主:
求助 版主

有人能解释一下吗

网友A:
电感???

    我用电感通常关心其工作电流,电感量这2个关键参数,DC/DC变换工作在在电流状态,电感应能确保工作电流有余量,电感量是必须相符才能工作的。还有磁芯材料也应关心一下,再就是体积,一般都用插件,贴片要定做,而且价格贵。做这种设计,我都先用试验板搭电路,试验成功后就选定了,凡事采用“摸着石头过河,一步一个台阶”稳步推进的方法,不会出大问题的。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这个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