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at89c51复位键旁边的电容起什么作用?

楼主(2007-05-28):
在网上看到一个单片机红外电视遥控器电路,
请问各位大虾,C3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?

网友A:
C3是上电复位电容,不过R2是没有什么用的

楼主:
谢谢!

呵呵,21ic的大虾们真热情,谢谢conwh!

楼主:
还有一个问题

还有一个问题,想请教各位:
这里的红外发射信号可以不加载波吗?我看很多典型的应用中都加38KHZ的载波。

网友B:
不加载波很容易受干扰

网友C:
要加

一定要加载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