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大家几个问题,谢谢……

楼主(2007-05-28):
我现在要对频率1Hz~1MHz,幅度0.5V~5V的方波、正弦波进行频率和周期的测量,定时器和计数的方式用的方式1,TO作为定时中断。T1作为外部计数器,是不是不用分频电路,采用多次计数也可以完成,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实现多次计数,和溢出后的相关处理,

网友A:
不用分频可能不行

从文中看,你可能用的是51单片机。普通51系列单片机最大外部计数频率是晶体频率的1/24,通常为了保险,只用到1/48。
分频非常简单,加一片74HC393即可。

网友B:
是的

对于51的计数系统来说,1M是高了一些

楼主:
测量的时候溢出怎么处理呢

如果测量的时候溢出是不是要进位什么的,我不是很懂,当不足1HZ怎么办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