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学单片机都是从汇编开始的吗?

楼主(2007-05-28):
     我还是一名在校学生,这学期学的单片机,我们是用的汇编开发80C51

     用汇编写过几个程序,在网上看大家都是用C编,最近也想学C。大家觉得适合吗,是把汇编学精了再学C,还是现在就开始

     请21IC里的朋友们发表点看法

网友A:
开始吧

知道汇编是怎么回事之后,就可以开始学习用C了:)

网友B:
学生有时间,先学汇编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。

网友C:
从汇编开始吧

有C语言的基础又会汇编的话很快会入门的.

网友D:
来这里啊

    看看下面这个是不是很适合你啊!我个人认为C是很重要的,了解了汇编学C就可以了,在实际应用中C是非常实用,节省时间的,到时候你一定会爱不释手!

 单片机爱好者群:38210966
欢迎加入初学者群,在这里可以推荐学习工具,学习方法,请教入门经验,学习疑惑等等。
我已经建立两个群拉,人都很满,交流的很多,欢迎初学者加入交流51单片机。
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单片机!
http://www.**/blog/ahai0306/
这个博客里有入门程序,开发工具,很不错的!

2.2 基础实验
2.2.1  初学者第一个单片机程序(C语言和汇编程序)
2.2.2  流水灯(C语言和汇编程序)
2.2.3  蜂鸣器实验(C语言和汇编程序)
2.2.4  单个数码管(C语言和汇编程序)
2.2.5  动态数码管实验(C语言和汇编程序)
2.2.6  按键实验(C语言和汇编程序)
2.2.7  外部中断实验(C语言和汇编程序)
2.2.8  定时器实验(C语言和汇编程序)
2.3 高级实验
2.3.1  00-59秒计时器(C语言)
2.3.2  24CXX存储器(24C01-24C16的程序,24C32-24C1024的程序,C语言)
2.3.3  液晶LCD1602(C语言)
2.3.4  温度传感器DS18B20(C语言)
2.3.5  RS232通信(C语言)
2.3.6  RS485通信(C语言)
2.3.7  上电时的综合程序(C语言)

楼主:
太感动了

多谢这么多热心的朋友

   特别是楼上的兄弟,太感动了

           再次感谢大家给我的指导

       决定了,开始学C

网友E:
学C可从Turbo C学起

    学C可以学学Turbo C语言,教材和试验指导书都很好找,做测试最好用BC31环境或BC45,用一台PC机就能完成调试和编译以及最后的真实运行。
    Turbo学得差不多了,就学Keil C,用软件调试,最后达到一定的境界时再把目标代码下载到硬件去验证,个人觉得如此学来,也许少做些无用功。

网友A:
好好学

会有出息的:)

网友F:
先了解下汇编吧

先了解下汇编有好处

网友D:
学习要持之以恒

学习要持之以恒

网友E:
还要学好英语!

  学好C语言,再把英语学好,有了良好的英语功底,写的程序就像优美的**,别人看了都会去赞口不绝。

网友G:
最好先精通汇编

有时候用C写的程序出现怪毛病解决不了还得看反汇编才知道毛病究竟出在哪,还有些情况下在c里必须嵌入汇编,比如LED显示屏的扫描部分必须用汇编作,否则效率差好几倍

网友H:
先学汇编有好处。

用汇编做一两个程序,再转C语言。
一定要自己做出程序,绝对不是把书上的例子打一遍。

我的体会是:
用汇编练主要作用是理解硬件资源。包括管脚、内存、寄存器、中断、串行口、定时器、指令等等。这些资源在单片机是什么工作机制。如果不理解这些,那很难想象谁会编出精致的程序。

网友I:
我也觉得应该先把汇编学好

网友J:
从汇编开始,

网友K:
是否从汇编开始?接近机器语言交流起来自然最好。

看你对电子的热爱有多少,混饭吃的就一定会“C”,追求人电合一的,就汇编。

接近机器语言与机器交流起来自然最好。
当然啦“c”完成一个项目倒快,但“C”要人家翻译,总有些地方会出错,
或多此一举的翻译。
“C”就好你比你说中文,人家还得把你翻译成英文。
“asm”就好比你说英文,直接表达。

网友L:
学C,可以经常看看KEIL编译C的汇编结果。。。

网友J:
用C确实需要对编译器有些了解,

不像汇编,就是原本的翻译,

网友M:
学C吧

学C要比学汇编来得实在,特别是从计算机专业来做单片机的朋友
现在的应用比以前复杂多了,汇编太麻烦
面向过程的C语言总比面向机器的汇编更适合于人的思维,虽然没有汇编直观,
不需要对编译器有太深入的了解,C语言的出现本身就是为了提高工作的效率
用C语言要站在C语言的层面,如果非用它去编写面向机器的程序当然不如用汇编
我听说过厉害的程序员能用C编写出面向对象的程序

我支持直接使用C

网友N(2010-12-16):
嗯。我是这样

网友O:
还是建议好好学学汇编的

网友P:
我是从学反汇编开始入门的;P

网友Q:
俺先玩C51,然后跑到PIC的汇编,接着玩了下PIC的反汇编,再回到C51...结果还要往C++过渡....

网友R:
最近用51类单片机写个100K字节播放程序,播放间隔3us,用C51累个半死,还没有完全解决。

我可以明确地说,C51,尤其是KEIL C51优化非常差劲,关键部分还得上汇编。

网友S:
又被捅出来了!
又跃进了!

网友T:
我是先学汇编 就是啥也没弄会
然后听师父的建议,先学C,学好了C,然后有的时候需用汇编知识了,就看汇编,发现汇编变得简单了!

总结 我是从C语言的角度理解汇编的。比如 指针 就是寄存器间接寻址啥的

所以说 条条大路都可走

一般来讲 那种年纪较大的  他们先学的汇编 然后学C,于是就会推荐你先学汇编。
由于我先学C,然后学汇编,于是推荐你先学C。
初学汇编入门较慢,容易让人烦躁,现在人都浮躁,估计你我也难以例外,所以推荐好好学C语言。

汇编和C学的都好的人是很少的。汇编学的好的人,C往往不好,尽管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。因为不同语言之间 还是不同的,但是用多了汇编的人,往往用汇编的观点来思考问题,比如 过于注重效率等。。。其实在大部分场合,稳定性更重要。。。

网友U:
比较支持楼上的!先学C再学汇编应该好些!

网友V:
系统性,架构性,发展空间更重要,不会一辈子只用8位机的,用汇编常常陷入“抠”的死循环,学好C和数据结构,赶快上UC-OS,Linux

网友P:
会一点汇编还是有用的,有一次是给一家公司的产品升级,C和汇编混编的,结果整个程序看下来就把汇编里的几句改了下就OK了,我们公司一老产品,虽然一直在销售但老是觉得不好使,人走了但没源程序,无聊之余反汇编来看,结果就是在处理一个unsigned int变量时出了问题,反汇编一下就看出来高低字节读的过程中因为中断而可能变化了,当然他当初用C写的时候其实也能避免犯这样低级错误的

网友W:
如果你是学计算机的,或者以后准备与硬件打交道,学习汇编是必须的,让你明白,C是如何运行的,程序优化,大大的,

网友X:
学C的时候,很少用到实际的案子,即跟单片机接触的机会少
用汇编才真正的了解单片机。
现在用C
我感觉汇编比较实在

网友Y:
汇编要懂 但不一定要从汇编开始 当然 你一定要从汇编开始 也可以

网友Z:
不排斥学些汇编,但如果想走远点,尽量把C学好,手机代码大部分是在调试C

网友AA:
我是从C开始的!汇编太复杂了,看不大懂!